我用UT201的数字式万用表怎么测量电流?

楼主(2011-07-21):
我用UT201的数字式万用表怎么测量电流?

楼主:
我用UT201的数字式万用表怎么测量电流?我用UT201的数字式万用表怎么测量电流?我用UT201的数字式万用表怎么测量电流?

网友A:
钳形表
不是有说明书嘛

网友B:
测直流电流还是交流电流,看看说明书再提问

网友B:
测交流电流直接拨电流档,掐住所测的电缆的某一相线就行了

楼主:
我看到说明书的图有点质疑,钳头没夹取导体,而是钳头完全闭合后穿在钳头的空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