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ep7-200模拟量编程问题

楼主(2011-07-21):
我想搞个液位控制程序,以前没接触过模拟量处理程序,在网上也搜索了很多,但是有几个模糊的地方。

第一:

关于模拟量输入:是否PLC经过模拟通道采集后自动转化为数字信号呢?如果可以自动转化,为什么我查了很多资料都要求输入转化呢?

关于模拟量输出:输出结果的存放,我看有的存放在VD,有的在VW,搞不懂。

第二,我只想搞个简单的程序,传感器是4到20mA,液位0到1000mA。比如液位低于200mm时,Q0.0闭合。我能否这样

LD SM0.0
ITD AIW0, AC0
DTR AC0, AC0
-R 4.0, AC0
*R 1600.0, AC0
+R 6400.0, AC0
*R 1000.0, AC0
MOVR AC0, VD232
/R 25600.0, VD232

LDD<= VD232, 200
= Q0.0

我考虑的是在模拟通道输入的4到20mA信号采集后转换成6400到32000数字,这样对吗,还是不需要转换。另外我看了很多网上的模拟量编程怎么都用STL语言啊,用梯形图不好吗。希望前辈们指点下。

网友A:
自己编编试试吧,这个程序应该不难,在网上也能找到类似。(找个模拟量输入转化程序,就可以,小于某个值开关开,高于某个值开关关)

应该发图片比较麻烦吧

楼主:
我的意思是如果模拟量输入4-20mA到AIW0,是PLC自动转换成数字6400-32000,还是要自己加程序转换呢?比如加上将输入的4-20mA转成6400-32000的程序,感觉不对啊,是不是PLC内部就有DA转换了。

网友B:
自动转换成数字值呢,不需要在转换了,除非你需要转换成工程值。

楼主:
谢谢楼上,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C:
模拟量转换成数字量200的手册里有个转换的公式可以看看,VD和VW数据存储问题,看你具体的数据转换时怎么做的,区别就是一个是双字,一个是字。

建议,凡是用到了数据转换数据计算的地方,具体的数据怎么存储,怎么换算一定要搞清楚,要不没法看明白。多看看手册里面介绍的比较清楚。

网友D(2012-06-05):
同求答案   我的是一个压力控制的   很相似    在一本书上看到相似的程序  但是在step7里找不到指令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同求答案   我的是一个压力控制的   很相似    在一本书上看到相似的程序  但是在step7里找不到指令

你能说一下你的要求吗?  我公司可以给你们做一个方案,我们有压力控制的 成熟的方案;

欢迎致电我公司: 021-39536219

www.sh-jingfen.com

网友F:
1.模拟量输入是自动转化的,不需要自己转化的。

2.模拟量输出的码值最大为32000,而用VW已经完全足够了,没需要用到VD。

3.这是我写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H:
引用 网友I: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