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水泵问题

楼主(2011-07-21):
单位一新潜水泵,接线是测量两相线圈阻值均为0.7欧左右,对地没测,安装好后,接入380V电源,点动启动,相序错误,更改后工作方向正确,操作员运行该潜水泵2分钟后,一相保险烧坏(100A),测量每相对地电阻均为0.2欧左右,请问各位高工,和解呢,怎么检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