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星三角的问题

楼主(2011-07-21):
请教各位大虾:星三角在星起时电机和主线都有点热,转三角时短路跳闸,查线路没问题,37KW,3*25+1*16的电缆,请问是啥原因?谢谢。

网友A:
是不是选用的导线比较细呀。

网友B:
描述的不是很清楚,电机功率,导线截面积,开关安培数等等。另外是一根导线热还是别的,不好判断

网友C:
导线截面积太小。还有可能是你的电机负载太大。

楼主:
各位大虾帮帮忙吧,真的不知啥原因?明天唯有换一台电机试一下啦。

网友D:
“星起时电机和主线都有点热” 时间太长了;“转三角时短路跳闸”接线有问题。

网友E:
星三角启动是自己组装的话,查线路有问题

网友F:
你采用的是2点灭弧还是4点灭弧?最好采用4点灭弧。

网友G:
告诉具体的转换时间,感觉你的时间有点长了。

网友H:
先请楼主严正确认一个事情:

是“断路跳闸”还是“短路跳闸”?

如果像楼主说的短路跳闸,那下来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网友I:
电机起动星三角,起动时间好整定,容量开方乘以2,积数加四单位秒。电机起动星三角,过载保护热元件,整定电流相电流,容量乘8除以7。请楼主检查一下控制回路。

网友J:
在启动那么短的时间里能发热?那得多大电流啊?用钳形表测启动电流,调到1000A档,只测启动,在延时到以前停车,看峰值电流是多少?如果电流太大,说明电机或负载有问题,可拆下负载,电机空载启动。如果电流仍大,换电机。

网友K:
电机存在故障

楼主:
我用一11KW电机试没有任何问题,是厂家的柜子,有两套星三角,一套是45KW,一套就是在转换时短路跳闸,也就是我要大家帮忙的这一套。

楼主:
45KW的这一套与37KW这一套一样的接线,可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求帮忙。

网友L:
建议楼主贴图

楼主:
厂家来的没有图纸,45KW及37KW两套对比过接线上没问题的。

网友M:
转三角时短路跳闸-------说明Y-Δ转换过程接触器主触头间弧光短路。---顶空开。

是厂家的柜子----1:厂家为了节约成本Y型接触器选的小,分断差:因为Y型接触器分断是 电动机的相电流远远超过接触器的额定值。

2:Y-Δ转换时间小,提前转换:电机电流大燃弧时间长引起弧光短路。

  ------解决:1)Y型接触器选型与主接触器一样。2)改变控制:主接触器分断后---Y-Δ转换

以上主要对大电机

网友D:
37KW的电动机启动时星角转换时间5,6秒也就够了;如果是成品启动柜它已经调好的,最多十几秒,这么短的时间电机怎么会热呢。“转三角时短路跳闸,查线路没问题” 不知你有没有掐过时间,是不是启动时间过长,如果是的话,当转三角时再次出现电流冲击,热保护该动做了,未必是短路跳闸。

楼主:
一切都没问题,换了一台电机就OK啦,谢谢各位。

网友J:
"如果电流仍大,换电机。 "言中了。

网友N:
应该就是转换时间设置不合适。

网友O(2011-08-26):
应该就是转换时间设置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