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急!西门子模拟量模块故障!大家有遇到么,在线等

楼主(2011-07-22):
现在一个项目出现了问题,plc有个ET200M的从站,从站有两个数字量输入两个数字量输出后面两个热电阻模拟量输入,问题在两个热电阻输入模块上,这个两个模块间歇性的通讯中断,致使温度为零。每次出现中断后过段时间就会恢复正常,通过硬件检测提示的是机架故障,I/O访问错误,大家帮帮忙,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么?谢谢啦

网友A:
最好把程序和硬件组态截个图,才好分析

网友B:
DP线检查,主要是屏蔽层看看是否连接的好,还有就是干扰,如果线路长的话可以考虑降低通讯波特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DP线检查,主要是屏蔽层看看是否连接的好,还有就是干扰,如果线路长的话可以考虑降低通讯波特率

整个从站就两块模拟量中断,其它模块没问题

网友C:
去除模块本身的硬件问题,个人认为是干扰的原因,以前遇到过类似情况,把接地搞搞好,看看~

楼主:
对:leijun1234 关于

去除模块本身的硬件问题,个人认为是干扰的原因,以前遇到过类似情况,把接地搞搞好,看看~

内容的回复:

你遇到过类似情况?是干扰问题呀,这两个模拟量模块是热电阻模块,是通讯不上,硬件故障。我试试吧

网友D:
一般是硬件组态配置的与实际的版本不一致所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般是硬件组态配置的与实际的版本不一致所致。

肯定是组态上出了问题。同意7楼的意见。

网友E:
查一下硬件模块的组态地址是否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一般是硬件组态配置的与实际的版本不一致所致。

此问题是偶尔的出现中断,如果是硬件组态配置的问题,就不会存在正常运行的状态了

网友F:
这种情况一般是模拟量通道问题,更换通道的相关器件就可以,你也可以用排除法来判断 QQ 251219881

网友G:
现场震动会不会大,热电阻接线是否紧固,背板总线是否有问题,如楼上所说,应该查找一下模拟量信号传送的回路的问题,应该属于硬件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