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哪些能用小电机试机?

楼主(2011-07-22):
atv71-75kw可用1.1KW电机试机,atv38-90kw报过流,atv38-90kw带小电机,到10HZ报OPF,9HZ可以工作,输出平衡,用小电机测试,0-8HZ循环变,不报警,atv38-90kw能用小电机试吗?

网友A:
设置为V/F控制,屏蔽轻载报警。

楼主:
opl=on,也试过,atv71-75kw用1.1KW电机试机过,可以,atv58-30KW好的也不能带1.1KW,有试成功过带小电机的告诉一下型号?

网友B:
好多都可以的啊,ATV31,ATV302,ATV61和71的,好多都可以啊

楼主:
atv38-90kw已用小电机试成,要改两个参数,SPC=PSM,OPL=NO.

网友C:
施耐德变频器带电机测试有要求的,一般相差5个等级就不行了。要用2点压频控制模式

网友D:
可以设成空载调试。      西门子的可以。施耐德的没试过,应该有这个功能

网友E(2011-10-18):
各位前辈好。

   请教个关于施耐德变频器ATV61-315KW变频器空载试验问题。原参数是280KW风机的设置。现在把输出缺相屏蔽后用1kw试机,出现抖动不转,后显示超速。之后去掉负载空启动后空试,调给定测U、V、W无输出电压是怎么回事?是有故障,还是设置问题?请教该怎样用小电机测试变频器正常否?

网友F:
前几天用施耐德变频器ATV61的,空载调试的,把电机缺相忽略就可以了

网友G(2015-05-07):
带个大点的电机就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