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韩国伺服马达乐星迈克彼恩的问题

楼主(2011-07-22):
有没有哪位高手用过韩国的乐星迈克彼恩的伺服马达?我用的时候碰到了问题,想了很久也不是太明白,求高手帮忙解答,谢了!

情况是这样的:我用马达带动丝杆拨料,当马达卡住时很久没有报警信号,然后马达就冒烟了,再者才是报警信号出来,我程序里本来是检测报警信号的,就是检测到报警信号时使SRV OFF,但是一直过载很久还没有报警信号,马达还一直转,很郁闷。感觉上就是过载了不报警,我用松下的伺服的时候过载了很快就有报警信号而且SRV自动OFF的,求高手解答,不胜感激!

网友A:
设计Bug? 与其用高丽道的伺服,不如用国产!

楼主:
让我选我肯定不会选这个牌子的了,是客户选的,没办法啊。

网友B:
你看看是不是报警参数的上限设置的过高了,咨询下迈克比恩的客服啊

网友C:
呵呵 很奇怪 我公司用的一般卡住了 驱动器显示报警故障 然后重启一下电源 就好了

网友D:
国产伺服 首选迈信

网友E(2021-06-03):
如果电机卡主了。也要看实际的负载,不同负载有不同的时间曲线然后才会报警过载,估计你也没有设置扭矩限制。如果还有电机一直转的问题,估计是动了电机编码器相位角度,没有修复。或者U、V、W相序有问题。和伺服产品本身质量没有直接关联,使用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