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
很奇怪的ET200故障,请大侠指导!

楼主(2011-07-22):
各位大侠,小弟目前在一个项目上遇到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下!
我用CPU314C-2DP带动4个分布式I/OET200,CPU 地址为2,ET200地址一次设置为3 4 5 12
地址为3 的模块与CPU连接,往后依次是4 5 12 通讯速率187.5
系统运行正常一年时间,但是在最近一段时间频繁发生ET200故障,故障现象为地址为3的模块频繁发生通讯故障,
BF灯闪烁。检查插头接线正常,周围没有大功率设备启动,电缆敷设分层,但是高低压共地。
然后我更换模块后,一切正常。
事后将故障模块拿到办公室环境下测试,发现模块通信又正常了,通讯速率从93.75依次测试到3M,都可以正常通讯。
于是,又将该模块安装到现场环境,故障依旧,但是更改通讯速率为500后正常通讯,187.5一下通信速率则是通信正常,但是I/0信号以约1HZ的频率闪断。
小弟百思不得其解,听闻工控上大侠众多,特来拜求,真的是第一次用这个账号,没有什么家当,还请各位大侠
不吝赐教!

网友A:
认为还是模块出了问题,带和不带负载有联系的
西门子的模块有时候就这样,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关键解决问题就醒了

网友B:
这种一般是元器件不稳定了,跟通讯问题一样,实验室可以 现场就不行,换掉相应的元器件即可,QQ 251219881

网友C:
模块内部故障确定无疑,只是故障点不稳定而已

网友D:
是的,这种情况我最有经验了,就是模块的问题。模块中的485芯片故障,但又不是彻底损坏。QQ10347050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