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身在异地的上位机通过以太网和PLC 通讯 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1-07-22):
最近遇到个难题   那我就直接说问题了

要实现的问题:上位机在A地    PLC在B地     现在通过广电的网络以以太网通讯作为手段  做链接

PLC是200的 挂个CP243  程序什么的都没问题   因为用MICRO/WIN可以通过CP243上载程序

上位机上INTOUCH 10.0

硬件结构:CP243的网线另一端 插在 广电网络给的那个 猫 (这个猫 进广电的一根线  出的是以太网连CP243的这根线)上 ,

至于广电自己的那根线 连在什么地方 不清楚  应该是连在他们自己的服务器上 ,然后分出去的一根连 连在A地上位机得服务器上,

再从A地的服务器上分出网线 连在上位机上  对PLC进行监控。应该是这样的结构。

问题:我将 广电网络给我的IP 和网关   配置在CP243里   现在监控室的工作人员 用PING 找不到我CP243里的IP 也就无法进行 监控

         可是我用笔记本PING     CP243的时候 就能找到这个IP        现在造成监控室工作人员找不到CP243 IP的原因是不是  在广电网络这部分     因为初次做  不清楚   请高手帮助 分析分析    我们是做供水的  有需要我们可以一起交流。QQ598142612

网友A:
通常你那个猫要接到一个路由器,CP243也接到这个路由器。假定路由器IP为192.168.1.1,那么CP243的IP就配置在同网段,如192.168.1.2。然后设置路由器的IP地址转发,开放102端口(西门子TCP/IP用),然后在远程的INTOUCH上只需要设置路由器的外网IP就可以和CP243通讯。

不知道我讲的够不够清楚,你可以联系我,我公司也有替代CP243的产品BCNet-S7PPI。

www.beichen-automation.com

peng.zhang@163.com

张鹏

网友B:
动态IP ?做威纶通的时候有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