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起动三角形正反转怎样导电机电源线

楼主(2011-07-22):
星三角起动时星形转换成三角形时正反转怎样导电机电源线 (我现在弄不明白的是任意导电机上两根线,还是导电机上下4根线)

网友A:
不是很理解你的意思,如果是※转△的时候方向转变了,就只改两条线,但要注意不要短路!!如果是启动就翻转的话,就要调换4条线,这种现象如果改总线方便的话,建议直接调换总线,以免出错。最好就是画出电路图出来,照着图接线就比较好一点,切忌不要短路啊!!!!

网友B:
其实就是电机3根电源的其中2根对换就OK了。。。。。。。。。。。。。。。。。

网友C:
其实调空气开关下方电源线最方便,也不易出错。

网友D:
星转角时,方向不会变。

网友E:
1、星三角起动时星形转换成三角形时,电源线的位置不变,就不会反转!

2、简单说就是,只有电机的星形转换成三角形,而没有倒换电机的电源线,就不会反转;

网友E:
“星三角起动时星形转换成三角形时正反转”

1、你的意思是,星形启动后,转换成三角形时正反转?

2、你不会这样想把??????

网友F:
星三角启动的控制电机要改变转向需要同时换4根线

网友G:
如是简单调整电机转向,调整电源线最直接有效。如星三角启动后不能正常转入运行,就要分清电机绕组首末端,正确跳线。

网友H:
星-角启动正反转控制电路,其主回路要配成二个电源接触器(通过的是线电流),一个封零点接触器和一个角接触器(通过的是相电流),电源接触器倒相序实现正反转。多数星-角启动的主回路,选二个同容量的接触器接在电机的六根线上,接触器通过的是相电流,降低接触器的投资,这样实现正反转困难。

网友I:
要弄明白他的道理,星型一般是不会错的,角型要倒对应的两根线,也就是说电机端子上倒四根线

网友J:
任意导主电源上两根线,就可以改变。不用改4根线。电机有6根头两两构成380V就可以。

网友K:
关于DKJ310接线请联系我网址:http://xawjkj.cn.alibaba.com 电话:13289883852 王先生 西安望江自动化仪表厂销售处

网友L(2016-05-21):
引用 网友D:
星转角时,方向不会变。

星三角启动和电机正反转接线的实际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