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子流量计安装注意事项

楼主(2011-07-22):
绝大部分浮子流量计必须垂直安装在无振动的管道上,不应有明显的倾斜,流体自下而上流过仪表。说是为管道连接示例,装有旁路管系以便不断流进行维护。浮子流量计中心线与铅垂线间夹角一般不超过5度,高精度(1.5级以上)仪表θ≤20°。如果θ=12°则会产生1%附加误差。仪表无严格上游直管段长度要求,但也有制造厂要求(2-5)D长度的,实际上必要性不大。

用于污脏流体的安装:

  应在仪表上游装过滤器。带有磁性耦合的金属管浮子流量计用于可能含铁磁性杂质流体时,应在仪表前装磁过滤器。
要保持浮子和锥管的清洁,特别是小口径仪表,浮子洁净程度明显影响测量值。例如6mm口径玻璃浮子流量计,在实验室测量看似清洁水,流量为2.5L/h,运行24h后,流量示值增加百分之几,浮子表面沾附肉眼观察不出的异物,取出浮子用纱布擦拭,即恢复原来的流量示值。必要时可示如图7所示设置冲洗配管,定时冲洗。

脉动流的安装:

  流动本身的脉动,如拟装仪表位置的上游有往复泵或调节阀,或下游有大负荷变化等,应改换测量位置或在管道系统予以补救改进,如加装缓冲罐;若是仪表自身的振荡,如测量时气体压力过低,仪表上游阀门未全开,调节阀未装在仪表下游等原因,应针对性改进克服,或改选用有阻尼装置的仪表。
扩大范围度的安装
  如果测量要求的流量范围度宽,范围度超过10时,经常采用2台以上不同流量范围的玻璃管浮子流量计并联,按所测量择其一台或多台仪表串联,小流量时读取下流量范围仪表示值,大流量时读取大流量仪表示值,串联法比并联法操作简便,毋需频繁启闭阀门,但压力损失大。也可以在一台仪表内放两只不同形状和重量的浮子,小流量时取轻浮子读数,浮子到顶部后取重浮子读数,范围度可扩大到50-100。
要排尽液体用仪表内气体
  进出口不在直线的角型金属浮子流量计,用于液体时注意外传浮子位移的引申套管内是否残留空气,必须排尽;若液体含有微小气泡流动时极易积聚在套管内,更应定时排气。这点对小口径仪表更为重要,否则影响流量示值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