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ACS800,变频器输出到电机电压600多伏,怎么回事?

楼主(2011-07-22):
ACS800的变频器,进线电压380V,电机额定电压也是380V,变频器输出50HZ,在电机侧量电压为600多伏,怎么回事?

网友A:
要用指针式表测量

网友B:
600多伏?呵呵,你说少了。380*1.35=513V 直流。IGBT开关输出脉冲,若电缆比较长,>80米,经反射叠加,在电机端尖峰电压会加倍,超过1000V也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