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Siwarex MS称重模块研发称量包装机应用方案

楼主(2011-07-22):
在小型称量包装机的自动化设计中,以往都是通过单片机来作称量包装机的控制。但有时需要设计针对某种产品的专用包装机。要求包装系统既要满足称量此种物料的要求,又要保证精度。同时整套包装机的交货时间又非常短。但是,整套的包装系统即包括称量部分也包括逻辑控制,甚至包括定位和伺服控制。用单片机设计起来不仅繁琐而且不能保证工期。而西门子Siwarex MS 称重模块和S7- 200 小型PLC系统是无缝集成的,通过Siwarex MS 称重模块能够快速开发专用的小型称量包装机。
2 专用称量包装机构成
某称量包装机专门设计用于称量包装一种称之为Tortilla 的食品。Tortilla 是一种大片状,柔软的国外食品。此种食品易碎,单体重的性状决定了它不能用通用的包装机进行称量包装。最终确定的称量包装机系统由斜输送机,布料器,平输送机,金属检测器,杂物排除机构,物料平衡机构,缓冲仓,计量仓,包装箱输送机及包装箱定位机构组成。
前段工序来的物料送到斜输送机的送料口,经斜输送机输送到平台上端。下料时经过布料器均匀地分布到平输机的输送带上。物料在输送带上经过金属检测器时,如有金属杂物等,将会被排到废料箱。合格的物料落入计量仓进行称量。当计量仓达到设定重量时,排放物料到包装箱。同时缓冲仓的仓门关闭,暂存物料。当计量仓排放完毕,缓冲仓门打开。物料落入计量仓进行下一次称量。每套称量包装机设有两套称量仓,可单独填装一个包装箱或同时填装两个包装箱。包装箱被填满后由包装箱输送带送出运走。
3 控制系统组成
每套专用称量包装机的控制部分由两只控制箱组成。一台气动控制箱:内装气动控制阀;一台电气控制箱:内装低压电气元件。主控制器(PLC)采用西门子CPU224XP, IO 模块采用EM222 及EM223 各一个。西门子称重模块
Siwarex MS 两只。HMI 采用西门子TP177micro。金属监测机一台。另外系统还包括90 度角行程调节执行器一台、电容式物位传感器一只、计量仓磁力开关4 只、100 公斤S 型称重传感器2 只、包装箱位置检测光电开关3 只。
4 称重模块的使用
4.1 安装
Siwarex MS 称重模块和S7- 200 的其他扩展模块一样,通过S7- 200 总线接口连接到S7- 200 系统。在连接称重传感器时,需要特别注意传感器电缆的屏蔽。传感器电缆的屏蔽层应可靠接地。因为称重传感器的信号是毫伏信号。如果没有良好的屏蔽和接地,干扰源将会使测量值不准确和不稳定。表1 是Siwarex MS 称重模块的端子分配。
当使用四线制称重传感器时,应该把EXC+ 和SEN+ 短接,EXC- 和SEN-短接。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不接传感器,称重模块上电后故障指示灯会点亮。
4.2 调试
Siwarex MS 称重模块可以通过调试软件SIWATOOLMS 软件校称。Siwarex MS 称重模块与PC 机的通讯采用九针标准RS232 接口。接线方法为2,3 针孔交叉连接,5 针孔直接连接。Siwarex MS 称重模块与PC 机通过此电缆连接后,运行SIWATOOL MS软件,即可调整模块的所有参数。
称重模块的所有参数都被划分为数据记录
(DS)。在调试完成后,所有参数都被记录到模块内部。Siwarex MS 称重模块共有六组数据记录见表2。
对于一般应用,只需要设置DS3 的部分参数即可:
4.2.1 零点。在Adj.weight2 中输入0。
4.2.2 砝码校准。在Adj.weight1 中输入校准砝码的重量值。本专用称量包装机所用的砝码为10KG,加两位小数位,应输入1000。
4.2.3 量程。在Weighing Range 中输入称重传感器的量程。本系统所用的称重传感器量程为100KG,加两位小数位,输入10000。
4.2.4 理论标定。在不具备标准砝码的情况下,通过Theoret.Calib 选项卡,输入称重传感器制造商提供的技术数据来确定称的特性曲线。即可实现量程的调整。
在DS3 中输入必要的值后,点击Send 按钮,发送到称重模块中,称量系统就能立即进入工作状态。
Siwarex MS 称重模块的调试还可以通过另一种途径。即通过Step7 直接编程调试。
4.3 编程
对于编程,至少需要STEP 7 Micro/Win 版本4.0 SP2。Siwarex MS 称重模块的使用类似模拟量扩展模块。接入S7- 200 后,在Micro/Win软件中可以看到对其分配的地址。由于称重模块本身有滤波功能,所以要屏蔽掉S7- 200 的滤波功能。
Siwarex MS 借助MicroScale 程序库与SIMATIC CPU 进行通信。有几个称重模块,就要在程序中调用几次此程序库。程序库参数如下:
a.First_AEW,Second_AEW,Third_AEW,Fourth_AEW:必须填入在PLC 信息中显示的模块实际分配的输入地址。
b.FirstVB_POINTER:S7- 200 与每个称重模块通过长度为20 字节的变量存贮区进行数据交换。这个存储区的首地址是利用此参数提供的,采用指针格式。
c.Lib_Error_Bits:如果在程序库的处理过程中发生了一个错误,就会通过这个字指出。d.First_AAW,Second_AAW,Third_AAW,Fourth_AAW:必须填入在PLC 信息中显示的模块实际分配的输出地址。
在程序中调用称量的实际值时,只需要访问FirstVB_POINTER+2 的存贮的之后即可。同时Siwarex MS 称重模块还提供了一些命令供程序使用。方便工程人员在程序中通过命令进行零点设置,砝码校准等功能。在Estand 03以前版本的称重模块中,砝码的重量不能通过程序修改。而在Estand 03 以后版本的称重模块中,提供了MicroScale_add 程序库。可以在程序中更方便地执行命令功能,包括砝码重量的修改。
5 结论
Siwarex MS 称重模块是与S7- 200 系统集成的称重模块。与传统的称重变送器式测量方法相比,具有抗干扰能力强,精度高,稳定性好等优点。同时具有自诊断功能。编程调用方便。使专用称量包装机的设计过程简便,时间短。并可与S7- 200 系统一起完成称量包装机的逻辑控制和位置控制。操作人员只需在触摸屏上轻触启动按钮。系统即可自动完成输送,称量,包装的全过程。此设备出口到国外,一直稳定可靠地运行。
本文来源于卓禾仪器网http://www.szlongxin.com/2011/0722/news_zMMDAwMDAwMTUzMg.html ,转载请保留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