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装西门子S7-200软件

楼主(2011-07-22):
本来电脑上有安装西门子S7-200软件,昨天不小心重新安装了一遍,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原先装的软件没了,重新装又装不进去,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安装,请教高手帮助,谢谢!

网友A:
  找到原文件夹,卸载从新安装就可以 ,没那么麻烦的。

网友B:
卸载也不一定那么容易的

楼主:
对的,关键点就是我卸载不掉,所以无法重新安装,继续请教高手解答

楼主:
请高手帮助,不会要重新安装系统吧

网友C:
可以从注册表中彻底删除,或者不行的话就重新安装操作系统 都是可以的

楼主:
重装系统太麻烦,所以还是要请高手帮忙想个办法,谢谢了

楼主:
没人愿意帮下忙么???

网友D:
以前我也遇到过几次,都是重装的系统,后来发现有时只要在文件中删除它的文件夹就行,如原来的文件夹存在就不能重新安装,但前提是程序连接已删除,可以在控制面板中删除程序,

网友E:
卸载了再从新安装~~~~~~~~~~~~~

网友F:
不行用360一类东西卸载干静,再从新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