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励磁电压太高了

楼主(2011-07-22):
今天调试一台590P,电机37KW,闲置有4年多了,上电测量励磁电压有350V,而电机铭牌标明励磁电机315V,励磁电流4.4A ,励磁电压比例设置60%,后改用励磁电流控制,励磁比例改为50%,再测量励磁电压还是350V,不知道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590维修13830812651

网友B:
大量收购欧陆590,ABB直流调速器,西门子6RA70,安萨尔多等直流调速器壳体完好报废大量回收
大量收购 欧陆SSD直流调速器590C,591C,590+,590P全系列,ABB直流调速器DCS400,DCS500,DCS800,西门子6RA70,大量收购拆机/二手/报废变频器、触摸屏、伺服、接触器、断路器、开关等产品。联系QQ445772180(注明工控电气}
以上机器报废 壳体大量回收,可上门交易,欢迎你来交易,
电话15805876438
励磁故障,励磁开环等,需要送修

网友C:
查你的电枢电压设定的是多少?一般为440V,电枢电压如设定高了就错了。(440*0.7=308)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