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贴)2011-07-27-工控擂台-电机控制是空开+热继好还是带脱扣电流的空开好

楼主(2011-07-22):
在电机的控制上,是选择空开+热继的形式好还是直接用带脱扣电流的空开好呢?

网友A:
电机保护的最佳选择应该是:空开+接触器+热继电器。空开做短路保护,热继电器做过载保护。如果选电机保护器(带脱扣电流的空开),因为触头、灭弧和机械结构的原因,其电寿命和机械寿命都不如接触器,所以运行可靠性差。

网友B:
我觉的还是直接用带脱扣电流的空开好,如施耐德的GV2,GV3系列:

1、其专门为电机保护设计,且取名为电动机热磁断路器,是有很高性能的。

2、其经济性超过空开+热继电器,且其接线简单,节省电控柜元件安装空间。

3、经过本人大量工程实践,其稳定性和热保护一点不比空开+热继电器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机保护的最佳选择应该是:空开+接触器+热继电器。空开做短路保护,热继电器做过载保护。如果选电机保护器(带脱扣电流的空开),因为触头、灭弧和机械结构的原因,其电寿命和机械寿命都不如接触器,所以运行可靠性差。

网友D:
电机保护一直用:空开+接触器+热继电器,带的都是小电机

网友E:
在小功率电机上可以采用带脱口电流的空开,可以减少线路的复杂和器件占用的体积,同时可以降低成本,但它的灭弧能力差,容量有限,所以在大功率的电机上还是用空开+热继的形式较好。

网友F:
带脱扣电流的空开一般都是用在比较大功率的交流电机的控制,它同时具有过流,过热,欠压保护,带脱扣电流的空开后的接触器又能控制电路的通断。正因为它有以上的功能,所以它的接线简单,易维护。被早期电力控制广泛运用。但由于它的整定电流的调整相当需要经验,稍微调整不好,或是有机械震动就会造成误动作切断电源,工作的可靠性差。已经逐渐被淘汰。

空气开关具有过流和短路保护,但依我所见,空气开关并不具备欠压保护,如果是带漏电的空气开关,它还具有漏电保护和三相电流不平衡的保护,热继电器具有过流的保护,当电机出现机械卡死的时候,流过热继电器的电流增大,热继电器双金属片变形,切断辅助触点,以切断控制电路对交流接触器的控制电源,达到保护的目的。

而在失压这个问题上,因为它是用来控制电机,当电压达不到电机的额定电压,主电路电流增大,空气开关动作,也能起到欠压保护的作用。

个人认为电机的控制最好使用,空开+接触器+热继电器来控制。

金属风暴!

网友:
应该用马达启动保护器,集成了断路器和过载保护功能,保护电流也可通过拨盘设定。

网友G:
电机的控制最好使用,空开+接触器+热继电器来控制。

网友H:
空开+接触器+热继,带脱扣电流的空开+接触器,两种都有,后者一般用于小电机,前者用于较小电机,

大电机用软启。

网友I:
在我们狭小的柜内,推荐使用带脱扣电流的空开,而且方便操作。负载也比较小,都是5KW以下的。

至于功率较大,还是推荐空开+热继(应该还包括接触器),带脱扣电流的空开毕竟受空间的局限性,灭弧能力相对弱些。

网友J:
在石油工业现场中,

我们还是选择空开+热继电器,这样保护和控制都好

空开+热继(应该还包括接触器)这样功率大,而带脱扣电流的空开,灭弧能力差。

网友K:
当然是选择空开+热继的形式好,可以更好的过流、过载保护。

而带脱扣电流的空开,主要是针对过流,过载的灵敏度相对较差。

网友L:
我原来的单位都是采用带脱扣电流的空开。但到了现在的单位都是选用空开+热继的形式。

其实这个问题我认为主要是和电机的功率有关系的。如果是小电机,比如10KW以下的,用哪个是无所谓的,都能实现功能,也都能达到要求,但是如果电机功率在22KW-55KW之间,就要考虑空开+接触器+热继的形式了。因为这样更安全。如果超过55KW,就考虑软启或者变频了。

网友M:
我们这没用过10KW以上的电机,基本上采用空开+接触器+热继的形式了,效果不错。小电机采用带脱扣电流的空开或直起。

网友N:
空开+接触器+热继是比较传统的,使用大电机时应优先使用,小电机两种应该不分上下,各有各的好处

网友O:
我觉得还是空开+热继的形式好。原因主要如下:

1)带脱扣电流的空开一般用在比较大功率的交流电机的控制,其具有过流,过热,欠压保护,接线简单,易维护,早期在电力控制被广泛运,但由于其的整定电流主要靠经验,稍有不慎或是有机械震动,都会造成误动作切断电源,导致工作的可靠性差。

2)热继电器具有过流的保护,空气开关具有过流和短路保护并不具备欠压保护。空开+热继的用来控制电机,当电压达不到电机的额定电压,主电路电流增大,空气开关动作,也能起到欠压保护的作用。

网友P:
选择空开+热继电器的形式也是一种双重保护措施,把电路的短路、过载、欠压的功能都集中到空气开关上对空气开关的质量和寿命都是一个考验。使用热继电器可以减轻空气开关的负担,同时对于不同的电机负载特性不一样使用热继电器可以根据电机的运行特性使用状况合理选择,如电机使用工作环境、启动电流、负载性质、工作性质、允许过载能力等都会影响到热继电器的选择,而空气开关的选择性要差。

因此从使用安全性和实际情况选择性角度出发使用空开+热继电器的形式要好于带热保脱扣功能的空开。

网友Q:
1、空开+热继的形式好;

2、热继电器可以独立调整、维修方便;

网友A:
上面的讨论有不明确的一点----空开+热继电器的保护。不是所有空开都能实现的,必须是有失压线圈的空开才行。不知诸位想表达的意思是否是空开+接触器+热继电器,因为一般热继电器应用都是和接触器配套。

一般的空开有二个保护:电磁机构的短路保护,10In动作(与类型有关);双金属片热脱扣的过载保护,与热继电器特性相同,但是不能调节。带过载保护电流整定值调节的那种,应该称为电机保护器。

触头的电寿命和机械寿命,接触器高于空开,所以要根据使用环境和要求选择采用那种形式的保护。

热继电器是靠双金属片受热变形实现过载保护的,其热变形的特性是与电机发热配合的,所以是电机保护最简单和比较好的形式。

网友R:
引用 网友O:

我觉得还是空开+热继的形式好。原因主要如下:

1)带脱扣电流的空开一般用在比较大功率的交流电机的控制,其具有过流,过热,欠压保护,接线简单,易维护,早期在电力控制被广泛运,但由于其的整定电流主要靠经验,稍有不慎或是有机械震动,都会造成误动作切断电源,导致工作的可靠性差。

2)热继电器具有过流的保护,空气开关具有过流和短路保护并不具备欠压保护。空开+热继的用来控制电机,当电压达不到电机的额定电压,主电路电流增大,空气开关动作,也能起到欠压保护的作用。

网友S:
1) 电机在启动瞬间有个启动电流,经验公式是4-9倍的额定工作电流,时间维持小于0.1s(指的是峰值电流,实际上电机的启动可能会维持5-10s,但是峰值电流不会这么长,电机启动时间的长短视乎电机性能而定),我曾经用示波器抓过波形,当时用的空调是美的的2p柜机,额定电流7A,启动电流91A. 都超过10倍了. 2)空开的脱扣特性分为B,C,D三种.B型瞬间脱扣电流是3-5倍额定电流,C型是5-10倍,D型是10-14倍. 3) 所以如果空调回路用的是B20的,最大瞬间脱扣电流可能是60A,所以开启空调时就有机会脱扣(有机会跳,但不是说回回开空调都跳,但是跳一次就很不爽的了)所以用D20,C25,D25,D16的空开.选超过额定工作电流太大的空开如32的,就失去了过载保护的功能了.

网友T:
空开+接触器+热继,也可以使用专用的电机启动保护开关,集成了开关和热继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