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贴)2011-07-28-工控擂台-变电所防雷接地的注意事项有哪些?

楼主(2011-07-22):
变电所防雷接地的注意事项有哪些?

网友A:
变电所防雷接地的注意事项有以下几点

1)独立避雷针距道路3m以上,否则应铺碎石或沥青路面(厚度5~8cm),以保证人身不受跨步电压的危害;
2)严禁将架空照明线、电话线、广播线、天线等装在避雷针上或其下的架构上;
3)如在独立避雷针上或在装有避雷针的架构上装照明灯,这些灯的电源必需用铠装电缆,或将全部导线装在金属管内,并将电缆或金属管道直接埋入地中长度10m以上,才允许与35KV以下配电装置的接地网相连,或者与屋内低压配电装置相连;
4)发电站主厂房上一般不装设避雷针,以免发生感应或反击使继电保护误动作或造成绝缘损坏。

网友B:
在实际工作中,接地线的使用应注意以下事项:
(1) 工作之前必须检查接地线。软铜线是否断头,螺丝连接处有无松动,线钩的弹力是否正常,不符合要求应及时调换霍修好后再使用。
(2) 挂接地线前必须先验电,未验电挂接地线是基层中较普遍的习惯性违章行为,而验电的目的是确认现场是否已停电,能消除停错电、未停电的人为失误,防止带电挂接地线。
(3) 在工作段两端,或有可能来电的支线(含感应电、可能倒送电的自备电)上挂接地线。实际工作中,常忽略用户倒送电、感应电的可能,深受其害的例子不少。
(4) 在打接地桩时,要选择粘结性强的、有机质多的、潮湿的实地表层,避开过于松散、坚硬风华、回填土及干燥的地表层,目的是降低接地回路的土壤电阻和接触电阻,能快速疏通事故大电流,保证接地质量。
(5) 不得将接地线挂在线路的拉线或金属管上。其接地电阻不稳定,往往太大,不符合技术要求,还有可能是金属管带电,给他人造成危害。
(6) 要爱护接地线。接地线在使用过程中不得扭花,不用时应将软铜线盘好,接地线在拆除后,不得从空中丢下或随地乱摔,要用绳索传递,注意接地线的清洁工作,预防泥沙、杂物进入接地装置的孔隙之中,从而影响正常的零件。
(7) 新工作人员必须经过对接地线的使用的培训、学习,考核合格后,方能单独从事接地线操纵或使用工作。
(8) 按不同电压等级选用对应规格的接地线。这也是容易发生习惯性违章之处,地线的线径要与电气设备的电压等级相匹配,才能通过事故大电流。
(9) 不准把接地线夹接在表面油漆过的金属构架或金属板上。这是在电气一次设备场所挂接地线时常见的违章现象,虽然金属与接地系统相连,但油漆表面是绝缘体,油漆厚度的耐压达10KV/min,可使接地回路不通,失去保护作用。
(10) 严禁使用其他金属线代替接地线。其他金属线不具备通过事故大电流的能力,接触也不牢固,故障电流会迅速熔化金属线,断开接地回路,危机工作人员生命。
(11) 现场工作不得少挂接地线或者擅自变更挂接地线地点。接地线数量和挂线点都是经过工作前慎重考虑的,少挂或变换地点,都会使现场保护作用降低,使人处于危险的工作状态。
(12) 接地线具有双刃性,它具有安全的作用,使用不当也会产生破坏效应,所以工作完毕要及时拆除接地线。带接地线合开关会损坏电气设备和破坏电网的稳定,会导致严重的恶性电气事故。
(13) 接地线应存放在干燥的室内,要专门定人定点保管、维护,并编号造册,定期检查记录。应注意检查接地线的质量,观察外表有无腐蚀,磨损、过度氧化、老化等现象,以免影响接地线的使用效果。

网友C:
变电所的防雷接地装置,由于设备老化、本体性能差、超期服役以及后期的运行维护脱节等种种原因,加之在现场改造中存在设计不周、结构不合理、施工质量差等诸多问题,时刻危及电网的安全运行。

(1)地网开挖。部分变电所运行时间久远,有的甚至运行长达37年之久,试验检测人员每年定期摇测接地电阻,是否符合要求,并出具试验报告,但很少分析试验数据的微小变化。

(2)构架明敷接地。存在四种错误现象:其一母线构架通过水泥杆的主筋接地。其二开关构架之间利用串联的金属构件作通道,通过连接部位的螺栓接地。其三避雷针引下线通过水泥杆主筋导通。其四避雷针另敷引下线被包围在加固的水泥墩之内。

(3)中性点放电间隙水平布置。原有110kV变压器中性点放电间隙多为垂直安装,多年的运行实践证明,放电间隙垂直安装,弊端较多,遇恶劣气候,易形成冰柱,失去功效,影响安全。

(4)中性点接地引下线在主网两点可靠接地。很多运行多年的110kV变电所中性点接地引下线存在一点接地。变压器中性点应有两根与主接地网不同地点连接的接地引下线,且每根接地引下线均应符合热稳定的要求,重要设备及设备构架等宜有两根与主接地网不同地点连接的接地引下线,且每根接地引下线均应符合热稳定的要求,连接引线还应便于定期检查测试。变压器中性点单根接地,连接线一旦发生问题,设备便会断地运行。

(5)扩建地网与原接地网应多点连接。接地网接地电阻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自身的腐蚀,接地电阻会发生改变,有的甚至超标,为了降低主网接地电阻,另行敷设地网不失为一个好举措,部分变电所根据地形地貌采取在原主网的末端,加打接地桩单处延伸,主网接地电阻时高时低。

(6)主网与避雷针网的安全距离。随着时间的推移,主网与避雷针网的接地电阻会不断增加,有的甚至超标,敷设相应的接地网降低电阻势在必行。

根据过电压保护技术要求:①独立避雷针与配电装置带电部分的空气中最短途径的长度应不小于5m。②避雷针接地引下线埋在地中部分与配电装置或构架的接地导体埋在地中部分之间在土壤中的距离长度应不小于3m。

(7)10kV金属氧化物避雷器的保护距离。日常设备运行管理通常忽视了避雷器与变压器的最大电气距离,导致运行中的避雷器与被保护的变压器的电气距离严重超标,所装设的避雷器没有起到保护作用。

(8)10kV避雷器接地引下线应与干线单独连接,不允许串接。10kV出线由于回路数较多,施工初期作业人员图方便,往往将10kV出线避雷器接地引下线串联接在一起,再通过单根引下线,或二根引下线与干线连在一起,构成接地装置,客观上造成了一个接地线中串接了多个需要接地部分。

(9)直配"三位一体"接线方式中低压避雷器引下线正确接线。变电所直配高压侧不装设避雷器(因进线已装设,且避雷器保护距离没有超过避雷器与变压器的最大电气距离,故设计时省略),低压侧装设低压避雷器,低压避雷器与变压器低压侧中性点及变压器金属外壳一起接地,组成变压器所谓的"三位一体"接线方式。低压侧避雷器引下线利用变压器的外壳作为避雷器的泄流通道,这是不符合技术要求的。

规程规定:避雷器接地引下线应采用专门敷设的接地线接地,不能采取其它方式(如外壳)代替。变压器顶盖和箱体之间加有橡胶垫片,相连部位通过螺栓连接,等效于利用串联的金属构件作为接地线,接地装置电气通路接触不良,增大了接触电阻,不便于散流。

低压避雷器引下线应通过单独的接地线与变压器外壳、中性线一起共同与接地装置相连接。

(10)避雷器的正确选型和合理配置。金属氧化物避雷器作为更新换代产品,种类繁多,性能差异较大,设计、施工人员必须熟悉避雷器的类型、电压等级和使用场所,避免错误安装。110kV变电所避雷器型号较多,稍不注意,容易出错。

正确安装避雷器,必须把住两关:①采购关。经销人员根据设计图纸清单或现场实际情况,分清型号、电压等级和使用场所,不误购。②施工安装关。不准将配电型避雷器(如Y5WS-12.7/50)安装至变电所10kV母线和TV上。不准将线路型避雷器(Y10WX-42/220)安装到变电所35kV母线和TV上,所选避雷器安装时要特别注意其电压等级和使用场所是否相符,不能张冠李戴,降低功效。

网友D:
         变电所遭受的雷击是下行雷,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雷直击在变电所的电气设备上;二是架空线路的感应雷过电压和直雷过电压形成的雷电波沿线路侵入变电所。因此,直击雷和雷电波对变电所进线及变压器破坏的防护十分重要。
1、 变电所的直击雷防护
        装设避雷针是直击雷防护的主要措施。对于35 kV变电所必须装有独立的避雷针,以保护室外设备及架构。独立避雷针及其接地装置与被保护建筑物及电缆等金属物之间的距离不小于5 m,独立避雷针与主接地网地下距离不小于3 m,独立避雷针的独立接地装置的引下线接地电阻不大于10Ω,并满足不发生反击的要求;对于110 kV及以上变电所,由于此类电压等级配电装置的绝缘水平较高,可以将避雷针直接装设在配电装置的架构上,同时避雷针与主接地网的地下连接点,沿接地体的长度不得小于15 m。因此,雷击避雷针所产生的高电位不会造成电气设备的反击事故。当建筑物在避雷针保护范围外时,在建筑物顶铺架空接地网尺寸为5 m×5 m或6 m×6 m,引下线间距不大于12 m。
2、 变电站对侵入波的防护
        变电站对侵入波的防护的主要措施是在其进线上装设阀型避雷器。
3、 变电所的进线防护
        110 kV及以上的线路,一般沿全线装设避雷线,35 kV的线路只在变电站的进线1 km~2 km长度内装设避雷线。电缆与架空线连接处应装设避雷器,其接地端与电缆外皮连接。为保护进出线断路器及隔离开关,在变电站线路的进出口装设三相一组避雷器。避雷器以最短的接地线与主接地网连接,避雷器附近应装设集中接地装置。
4、变压器的防护
        装设避雷器时,要尽量接近变压器,并尽量减少连线的长度,以便减少雷电电流在连接线上的压降。同时,避雷器的连线应与变压器的金属外壳及低压侧中性点连接在一起,这样,当侵入波使避雷器动作时,作用在高压侧主绝缘上的电压就只剩下避雷器的残压了(不包括接地电阻上的电压压降),就减少了雷电对变压器破坏的机会。
变电站的每一组主母线和分段母线上都应装设阀式避雷器,用来保护变压器和电气设备。各组避雷器应用最短的连线接到变电装置的总接地网上。
5、变电所的防雷接地
        变电所防雷保护满足要求以后,还要根据安全和工作接地的要求敷设一个统一的接地网,然后避雷针和避雷器下面增加接地体以满足防雷的要求,或者在防雷装置下敷设单独的接地体。
小变电所用独立避雷针,大变电大多在独立避雷针与配电装置带电部分的空气中最短途径大于5 m。避雷针接地引下线埋在地中部分与配 电装置构架的接地导体埋在地中部分在土壤中的距离大于3 m,变电所电气装置的接地装置采用水平接地极为主的人工接地网,水平接地极采 用扁钢50 mm×5 mm,垂直接地极采用角钢50 mm×5 mm,垂直接地极间 距5 m~6 m,主接地网接地装置电阻不大于4Ω,主接地网埋于冻土层1 m以下。人工接地网的外缘应闭合,外缘各角应做成圆弧形。
       大变电所安装在架构上的避雷针,与主接地网应在其附近装设集中 接地装置。避雷针与主接地网的地下连接点至变压器的接地线主接地网 的地下连接点,沿接地体的长度不得小于15 m,同时变压器门形架构上 不得装避雷针。
6、变电所防雷感应
       防雷感应保护的措施:一是多分支接地引线,减少引线雷电流;二是 改善屏蔽;三是改善汇流系统结构,减少引下线对弱电设的感应;四是除电源入口装设处压敏电阻等限制过压装置外,在信号线接入处使用光 耦元件;五是所有进出控制室的电缆均采用屏蔽电缆,屏蔽层共用一个 接地极;六是在控制室和通信室铺设等电位,所有电气设备的外壳均与等电位汇流牌连接。

网友E:
变电所的接地形式按其用途可分为工作接地、保护接地、防雷接地及防静电接地四种接地方式。每种接地方式布置是否规范、合理,不仅对站内人身和设备的安全造成影响,同时也可能对整个电网安全运行带来危害,因此变电所的接地设计显得非常重要。在变电所接地设计中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工作接地设计方面

变电所的工作接地主要指主变压器中性点和站用变低压侧中性点的接地。

1、对于主变压器,为防止在有效接地系统中出现孤立不接地系统并产生较高的工频过电压的异常运行工况,根据《防止电力生产重大事故的二十五项重点要求》中17.7、17.9条规定要求,110kV~220kV变压器中性点应有两根与主接地网不同地点连接的接地引下线,主变中性点应加装间隙并联氧化锌避雷器进行保护。且当主变中性点绝缘的冲击耐受电压≤185kV时,还应在间隙旁并联金属氧化物避雷器,间隙距离及避雷器参数配合要进行校核。

2、变电所站用变通常选用△/yn,d11接线组别的变压器,为保证站用变低压出线漏电保护能正确动作,从而避免设备漏电对人身造成伤害,因此站用变低压系统的接地系统应结合站用变低压侧出线断路器漏电保护原理进行选择,由于目前站用变低压侧出线通常采用带四极漏电保护的断路器,即漏电保护动作电流取三相火线和中性线(零)线产生的不平衡电流,为此低压接地系统中性线和保护线应分开,故站用变低压接地只可采用TN-S、TT系统。

二、 保护接地方面

保护接地按被保护对象性质可分为一次设备保护接地和二次设备保护接地。一次设备保护接地指变压器、高压配电装置金属外壳及高压电力电缆外皮进行接地; 二次设备保护接地指互感器二次绕组、低压配电、保护、控制屏(柜、箱)、二次端子箱及低压配电箱外壳等进行接地。这里应注意的问题:

1、为保证一次设备保护接地的可靠性,对变压器及高压配电装置金属部分均采用双接地引下与不同的主网接地点进行连接,对可移动的配电装置高压配电柜门采用25mm2多股软铜线进行接地。若电抗器置于户内楼面布置时,为避免沿楼面钢筋形成电磁环流,对影响范围内的楼面钢筋间搭接点应用橡皮隔开。

2、二次设备保护接地除二次装置金属外壳需可靠接地外,为避免由于连接在接地网不同接地点间出现的电位差造成保护的误动作故障发生,所有互感器的二次回路只能采用一点接地:

(1)对于电流互感器的二次回路一般在配电装置附近经端子排接地,但对于有几组电流互感器连接在一起的保护装置(如母差保护),则应在保护屏上经端子排接地;

(2)电压互感器的二次回路,则利用控制室的零相小母线的一点接入地网。同理,控制保护屏上的保护接地也应先全部连接后再经一点接入主接地网。

三、 雷电保护接地方面

雷电保护接地指为雷电保护装置(避雷针、避雷线和避雷器等)向大地泄放雷电流而设的接地。为此变电所构架避雷针(带)和避雷器不仅应采用双引下接地方式,并敷设2~3根放射状水平接地极与主网相连,以达到加强对雷电流的分流作用。

四、 防静电接地方面

现有微机保护的抗静电干扰能力较差,外界的干扰可能使微机保护发生误动,因此变电所防静电接地设计就显得犹为重要。防静电接地目的主要对保护室进行屏蔽处理,并使所有保护装置的接地处于同一等电位接地网上。实施途径:

(1)在控制室四周墙壁内加装钢板网,并连接在一起与地网相连,从而对室内的保护设备进行屏蔽;

(2)控制室内地网采用—22*4铜排敷设成网格,各保护屏的专用接地采用25mm2的多股软铜线与铜网相连,铜网最终以一点主接地网相连。同时为方便继电保护试验,往往在控制室墙角预留1-2个铜排接地端子 。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变电所防雷接地的注意事项有以下几点

1)独立避雷针距道路3m以上,否则应铺碎石或沥青路面(厚度5~8cm),以保证人身不受跨步电压的危害;
2)严禁将架空照明线、电话线、广播线、天线等装在避雷针上或其下的架构上;
3)如在独立避雷针上或在装有避雷针的架构上装照明灯,这些灯的电源必需用铠装电缆,或将全部导线装在金属管内,并将电缆或金属管道直接埋入地中长度10m以上,才允许与35KV以下配电装置的接地网相连,或者与屋内低压配电装置相连;
4)发电站主厂房上一般不装设避雷针,以免发生感应或反击使继电保护误动作或造成绝缘损坏。

网友G:
接地就是将电气设备的某一可导电部分与大地作电气连接或金属性连接,称电气接地,简称接地。我们通常把大地当做参考电位,即零电位,实际上这个零电位是很不稳定的。
目前,防雷系统的接地主要采用分散式接地和联合接地。

联合接地是我们目前普遍采用的接地方式,即将工作接地(直流工作接地或者交流工作接地)、保护接地(机壳接地)、防雷接地(防雷器件或者接闪器、防雷线的接地)统一与电子设备所在建筑物地基下铺设的接地网(或者另建的联合接地网)连接.

注意的事项:

1独立避雷针(线)宜设独立的接地装置。在非
高土壤电阻率地区,其接地电阻不宜超过10Ω

2110kV及以上的配电装置,一般将避雷针装
在配电装置的架构或房顶上,但在土壤电阻率大于
1000Ω·m的地区,宜装设独立避雷针

3除水力发电厂外,在变压器门型架构上和
在离变压器主接地线小于15m的配电装置的架构
上,当土壤电阻率大于350Ω·m时,不允许装设避雷
针、避雷线

4110kV及以上配电装置,可将线路的避雷线
引接到出线门型架构上,土壤电阻率大于1000Ω·m
的地区,应装设集中接地装置。

5独立避雷针、避雷线与配电装置带电部分
间的空气中距离以及独立避雷针、避雷线的接地装
置与接地网间的地中距离。
6除上述要求外,对避雷针和避雷线,Sa不宜小
于5m,Se不宜小于3m。

网友H:
变电所防雷保护满足要求以后,还要根据安全和工作接地的要求敷设一个统一的接地网,然后避雷针和避雷器下面增加接地体以满足防雷的要求,或者在防雷装置下敷设单独的接地体。
  小变电所用独立避雷针,大变电大多在独立避雷针与配电装置带电部分的空气中最短途径不得小于五米。避雷针接地引下线埋在地中部分与配电装置构架的接地导体埋在地中部分在土壤中的距离必须大于三米,变电所电气装置的接地装置采用水平接地极为主的人工接地网,水平接地极采用扁钢50mm×5mm,垂直接地极采用角钢50mm×5mm,垂直接地极间距5m~6m,主接地网接地装置电阻不大于4Ω,主接地网埋于冻土层1m以下。人工接地网的外缘应闭合,外缘各角应做成圆弧形。
  大变电所安装在架构上的避雷针,与主接地网应在其附近装设集中接地装置。避雷针与主接地网的地下连接点至变压器的接地线主接地网的地下连接点,沿接地体的长度不得小于15m,同时变压器门形架构上不得装避雷针。

网友I:
由于变电所的电压得及不同防雷措施也比一样。

1地网开挖。

2构架明敷接地。不要构架通过水泥杆的主筋接地。不要利用串联的金属构件作通道,不要用连接部位的螺栓接地。避雷针引下线不要通过水泥杆主筋导通。避雷针引下线不要被包围在加固的水泥墩中。

3中性点放电间隙水平布置应符合要求。

4中性点接地引线在主网两点可靠接地。

5主网与避雷针网有足够的安全距离安全距离。

610kV避雷器接地引下线应与干线单独连接,不允许串接。

7直配"三位一体"接线方式中低压避雷器引下线正确接线。变电所直配高压侧不装设避雷器,低压侧装设低压避雷器,低压避雷器与变压器低压侧中性点及变压器金属外壳一起接地,组成变压器所谓的"三位一体"接线方式。

注意;避雷器接地引下线应采用专门敷设的接地线接地,不能采取其它方式(如外壳)代替。变压器顶盖和箱体之间加有橡胶垫片,相连部位通过螺栓连接,等效于利用串联的金属构件作为接地线,接地装置通路接触不良,电阻增大,不便于散流。

8避雷器的正确选型和合理配置。

网友J:
在应经安装好的避雷针接地电阻的检测是日常维护的一个重要工作,偶厂一般都是在雨季来临之前会派专业的人员用接地电阻测定器对避雷针的接地电阻进行检测。在测试接地极电阻时要把避雷器的引下导线与接地极的引上导线连接点断开后进行测试并做出测试记录,埋入地下的接地极及地极母线不能暴露在地面上,引雷入地装置必须保持接地良好。

如果测试的接地电阻不合格就要进行整改,如增加接地极深度,加大接地极根数,更换接地极附近的土壤或者增大土壤潮湿度等措施使接地电阻在允许范围之内。

对于地面以上的避雷设施要检查避雷针与下部的构筑物之间的焊接是否牢固,避雷针的引下导线是否接触牢固有无弯折现象,地极夹板是否有锈蚀或者接触不良现象。避雷带、避雷网相互间的连接是否牢固有无焊点脱落现象。对检查失效的避雷装置、接闪器、导线、接地极要进行修复或更换。

网友K:
变电站的防雷接地技术 1 提出问题 沿海地区的年雷暴日高,发生雷击事故的概率大。因此,在变电站的设计过程中,为保护变电站的设备安全,提高其供电可靠性,优化防雷设计方案,加强变电站的防雷安全措施,最大程度的减少雷击事故的发生,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本文仅对变电站内的电气设备、控制保护系统的防雷保护、防静电和防干扰屏蔽措施进行探讨。 2 接地装置 保护和屏蔽措施都要求有科学可靠的接地装置。 2.1接地体 接地体可分为自然接地体和人工接地体,设计中通常采用人工接地体,以便达到所规定的接地电阻,并避免外界其他因素的影响。人工接地体又可分为水平接地体和垂直接地体。 接地体的接地电阻值取决于接地体与大地的接触面积、接触状态和土壤性质。 垂直接地体之间的距离为5m左右,顶部埋深0.5~0.8m。接地体与道路或通道出入口的距离不小于3m,当小于3m时,接地体的顶部处应埋深1m以上,或采用沥青砂石铺路面,宽度超过2m。埋在土壤中的接地装置连接部位应按规范规定的搭接长度焊接以达到电气连接。焊接部位应作防腐处理。 2.2接地线 接地线即接地体的外引线,连接被保护或屏蔽设施的连线,可设主接地线、等电位连接板和分接地线。 防雷接地装置的接地线即防雷接闪装置的引下线,可采用圆钢或扁钢,两端按规定的搭接长度焊接达到电连接。 防静电保护和防干扰屏蔽装置的主接地线一般采用多股铜芯电缆,分接地线采用多股铜芯软线。 3 防雷保护措施 防雷措施总体概括为2种:①避免雷电波的进入;②利用保护装置将雷电波引入接地网。防雷保护措施应根据现场常见的雷击形式、频率、强度以及被保护设施的重要性、特点安装适宜的保护装置。 3.1避雷针或避雷线 雷击只能通过拦截导引措施改变其入地路径。接闪器有避雷针、避雷线。小变电所大多采用独立避雷针,大变电所大多在变电所架构上采用避雷针或避雷线,或两者结合,对引流线和接地装置都有严格的要求。 3.2避雷器 避雷器能将侵入变电所的雷电波降低到电气装置绝缘强度允许值以内。我国主要是采用金属氧化物避雷器(MOA),西方国家除用MOA外,还在所有电气装置上安装空气间隙,作为MOA失效后的后备保护。 3.3浪涌抑制器 采用过压保护器(电涌保护)、防雷端子等提高电气设备自身的防护能力,防止电气设备、电子元件被击坏。在重要设备的电源配入、配出口均应加装电源防雷器,选用的电源防雷器具有远传通讯接点,接入后台管理机。当发生雷击事故时,如电源防雷模块遭到损坏,在后台监控机上就能显示其状态。在控制、通讯接口处加装浪涌抑制器。 3.4接地装置 独立避雷针要求单独设置接地装置;建筑物避雷网的引下线应与建筑物的通长主筋(不少于2根)及建筑物的环状基础钢筋焊接,并与室外的人工接地体相连,与工作接地共地,形成等电位效应。为了保证防雷装置的安全可靠,引下线应不少于2根,在高土壤电阻系数地区,可采用多根引下线以降低冲击接地电阻,引下线要求机械连接牢固,电气接触良好。变电站的防雷接地电阻值要求不大于1Ω。 4 防雷电感应 现代变电站都有较完善的直击雷防护系统,户外设备直接遭雷击损坏的概率较小。但雷击防雷系统时所产生的雷电放电及电磁脉冲,以及雷电过压通过金属管道、电缆会对变电站控制室内各种弱电设备产生严重的电磁干扰,从而影响整个系统的正常运行。 变电站防雷系统落雷时,会产生2个方面的影响:①雷电流要通过站内接地网(主要靠集中接地装置)泄入大地,在地网上产生一定的冲击电位,严重时会在一些部位产生反击,甚至产生局部放电现象,危及电气设备绝缘;②雷电流通过避雷针的接地引下线入地时,会在周围空间产生强大的暂态电磁场,从而在各种通讯、测量、保护、控制电缆、电线,甚至户内弱电设备的部件上产生暂态电压,影响这些设备的正常运行。 4.1雷击时暂态感应电压分析 雷击厂站有2种情况:①雷击站内的构架或独立避雷针;②雷击站内所在建筑物的防雷系统。雷电放电会对周围空间,包括控制室内造成传导或幅射的电磁干扰。在雷电波等值频率范围内,这些干扰主要是电感耦合型的。从户外设备引入控制室的各种电缆、电线,在户外绝大部分是走地下电缆沟的,雷电放电形成的空间电磁场对其影响不大,这主要是因为线的走向与避雷针是垂直的。但在建筑物内走线时就容易产生感应回路,而且这些回路的一端接入输入阻抗大的电子设备,相当于开路,穿透建筑物钢筋水泥墙壁的电磁脉;中会在这些回路中感应出幅值较高的暂态电压。 (1)雷击变电站内靠近控制室的避雷针时,情况相当复杂,因为整个建筑物的各个导电构件,包括防雷系统、水泥墙及地板中的钢筋、金属横粱等的影响都需要考虑。 (2)建筑物防雷系统除避雷针外还包括由接地引下线、水平连接母线及引下线下的接地装置构成的泄流系统。雷击时,雷电流经过离室内务回路相当近的各接地引下线泄入地网,在各回路周围空间产生很强的暂态电磁场。因接地引下线紧贴墙壁,故此时墙中的钢筋甚至墙上专门设置的屏蔽网已基本不起屏蔽作用。因为只有处于非磁饱和状态的屏蔽材料才能具备预期的屏蔽效果,而由于强辐射源离屏蔽层很近,若屏蔽层又不是用饱和电平较高的磁性材料做成,则其屏蔽效果是很差的。另外磁通也可以穿过较大的孔眼直接与较近处的回路耦合。 4.2防护措施 为保证弱电设备的正常运行,可从以下几方面采取措施:(1)采用多分支接地引下线,使通过接地引下线的雷电流大大减小。(2)改善屏蔽,如采用特殊的屏蔽材料甚至采用磁特性适当配合的双层屏蔽。(3)改进泄流系统的结构,减小引下线对弱电设备的感应并使原有的屏蔽网能较好地发挥作用。(4)除电源入口处装设压敏电阻等限制过压的装置外,在信号线接入处应使用光电耦合元件或设置具有适当参数的限压装置。(5)所有进出控制室的电缆均采用屏蔽电缆,屏蔽层公用一个接地网。(6)在控制室及通讯室内敷设等电位,所有电气设备的外壳均与等电位汇流排连接。 5 微机保护防干扰屏蔽措施 变电站的微机保护设备容易受到电磁干扰,由于受到电磁感应,在被测信号上产生叠加的串模干扰e。;由于受到静电感应、地电位差异的影响,在信号线任一输入端与地之间产生叠加的共模干扰ec。防干扰措施通常采取屏蔽和接地相结合,将所有屏蔽电缆分屏屏蔽,用截面积>2.5mm2多股铜芯软线作为接地线,分别与汇流接地母排电连接,汇流接地母排与屏体绝缘,并采用单芯屏蔽电缆(>95mm2)与室外接地体做一点连接。 6 结束语 根据防雷设计的整体性、结构性、层次性、目的性,及整个变电站的周围环境、地理位置、土质条件以及设备性能和用途,采取相应雷电防护措施。对处在不同区域的设备系统进行等电位连接和安装电源防雷装置及浪涌电压保护装置,使得处在不同层次的设备系统达到统一的防雷效果。 变电站设计时应尽可能使象微波塔这样有引雷作用的建筑物远离控制室和通讯室,特别是当其周围没有更高的屏蔽物时。建筑物防雷系统,尤其是泄流系统的设计对感应电压的幅值有明显的影响。在设计时应根据实际情况采用最优方案,尽量减少感应,同时也要采取其他措施以保护敏感的弱电设备。

网友K:
为什么排好的版 发表后总是在一坨啊 郁闷

网友L:
接地的种类按作用可主要分为二类:一是为保护操作人员人身安全及设备不受损害的接地,称为保护接地;二是为保障设备正常运行的接地,称之为工作接地。

(1) 保护接地。

保护接地主要指防雷接地和设备机壳安全接地。防雷接地是指当受到雷电袭击(直击、感应或线路引入)时为防止造成损害而采用的接地系统。防雷接地常有信号(弱电)防雷地和电源(强电)防雷地之分,区分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接地的电阻不同,而且在工程实践中信号防雷地常接在信号独立地上,和电源防雷地分开建设。

机壳安全接地用于将系统中平时不带电的金属部分(机柜外壳、操作台外壳等)与地之间形成良好的导电连接,以保护设备和人身安全。原因是系统的供电为强电(380V、220V或110V),通常情况下机壳等是不带电的,当发生故障(如主机电源故障或其他故障)而造成电源的供电相线与外壳等导电金属部件短路时,这些金属部件或外壳就成了带电体,如果没有良好的接地,那么这些带电体和地之间就会有很高的电位差,人不小心触到这些带电体时就会通过人体形成通路,产生危险。因此,必须将金属外壳和地之间进行很好的连接,使机壳和地等电位。此外,保护接地还可以防止静电聚积。

(2) 工作接地。

工作接地是为了使系统以及与之相连的电子设备均能可靠运行并保证测量和控制精度而设的接地。

这里的分类是指接地工程设计施工中考虑的各种要求,并不表示每种“地”都需独立开来。相反,除了地网有电信号干扰、设备本身专门要求等特殊原因外,提倡尽量采用联合接地的方案。笔者建议根据工程的实际情况,一般外场情报板、能见度、车检器、紧急电话等设备可采用联合接地方式,而外场摄像机对接地的要求会较高,因其效果直接影响到摄像机的图像质量,有时发现监视器画面上有波浪纹等现象时,基本上可以认为是未做好接地的原因所致。

2 接地需注意的事项:

(1) 等电位连接。

为保证设备和操作人员的安全,各类电气、电子信息设备均采取等电位连接与接地措施。在做等电位连接时,还应充分利用工程本身的资源,如敷设的用于穿缆线所用的钢管,对于机房则可以利用设备所在建筑物的主要金属构件和进入建筑物的金属管道等将电气和电子设备的金属外壳、机柜、机架、计算机直流地、防静地接地、屏蔽线外层、安全保护地及各种浪涌过电压保护器接地端均应以最短的距离就近与等电位连接,构成合理的电位连接网络。实例:某隧道口A处摄像机用视频线及屏蔽控制线将信号传至隧道口B处的隧道管理变电所,其间约150m,B处的隧道管理变电所内由光端机将图像及控制信号往监控分中心传,在雷雨季节,在变电站所内与该路相连视频光端机经常被雷击坏,起初一直无从找原因,后来经过仔细调查和分析,可能是室内光端机柜与A处的摄像机接地问题,强雷电时,两处的电势差较大,因此导致了光端机被击坏,于是把A处摄像机的工作地与B地室内光端机柜的接地连在一起后问题终于解决了。

(2) 强电设备与电子设备的接地需分设。

对于变电站内的设备接地,所有电子设备(如计算机、光端机等)的接地必须和强电部分的接地严格分开,而且之间至少应保持15m以上的距离。从抑制干扰角度来看,将强电设备地和电子设备的所有地分开是很有好处的,因为一般强电设备的地线是不太干净的。但从工程角度来看,在有些特殊场地要保持该两组地隔开到那样的距离是很困难的,此时也可以能否考虑共用接地,但需考虑以下因素:

① 强电设备地上干扰是否很大,如大电流设备启停是否频繁,对地产生的干扰是否很大。

② 强电设备地的接地电阻是否足够小,而且整个地网各个部分的电位差是否很小,即地网的各部分之间的阻值是否≤1Ω。

③ 电子设备的抗干扰能力以及所用到的传输信号的抗干扰能力是否较强等。

3 接地阻值的要求

通常在高速公路机电项目的防雷接地的阻值是10Ω而实际上中有不少设备接地系统要求4Ω或1Ω。但往往对于施工单位忽视了季节的因数,认为10Ω、4Ω或1Ω的接地阻就满足完事了,但过段时间进行抽测时可能已发现阻值变大了,其实,道理不难理解,因为土壤电阻是随季节变化的。规范上所要求的接地电阻实际上是接电阻的最大许可值。为了满足这个要求,据相关资料得出接地电阻要达到:

R=Rmax/ω式中,Rmax——接地电阻最大值,对于常规高速公路机电系统接地为10Ω、4Ω或1Ω;

ω——季节因数,根据地区和工程性质而定,常用值为1.45。所以,通常所说的接地电阻实际为:

R=6.9Ω,Rmax=10Ω

R=2.75Ω,Rmax=4Ω

R=0.65Ω,Rmax=1Ω

如果在机电工程施工时都能按这样的要求去做,即使在土壤电阻率最高的时候也能满足设计要求。

4 防雷接地施工措施

在满足设计接地阻值要求,做到良好、稳定的接地效果应因地制宜的进行施工设计。地网的形状直接影响接地达到的效果,外场设备接地可以充分利用其基础的配筋,即在基础浇筑时将接地极与基础本身的配筋焊接良好,如接地环境比较差,则应综合考虑现场的情况,如地形、含水情况等。如遇到特殊情况,还可以采用深埋接地和降阻剂等措施进行降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