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贴)2011-07-30-工控擂台-wincc7.0常报数据交换TIMEOUT的原因

楼主(2011-07-22):
老外用WINCC7.0给我们做的工程,常报数据交换TIMEOUT,除了时间限制的设定外,其它还有什么原因能导致这个问题呢?

网友A:
先占楼,听听大家意见

网友A:
还可能是以下3个问题:

1、应该是网卡的设置问题。不要将它设为自动,设成10或100M比较好

2、网线问题。检查网线和网线头是否接错或者松动现象。顺便查一下交换机是否正常。

3、软件设置问题。检查WINCC是否交换大量的无用的数据,同时检查工控机一下,是不是安装了杀毒软件之类的,建议关闭

网友B:
能否优化下流程呢?

或者在硬件上提升一个档次。

网友C:
1硬件主频低,网线通讯不是太好;

2软件设置问题,运行大量得数据交换

网友D:
还真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中了。。。。。。

网友E:
从wincc兼容性角度,wincc7.0对应的是SP2,wincc7.0sp1对应的SP2、SP3都可以。
先保证兼容性,即使现在能用,或许有一天其他问题导致不能用了。
然后扩展一下内存,查杀病毒,有官方指定的3种杀毒软件和相应版本最好

网友F:
如果网路连接硬件没有问题的,可以查看一下是否是流量累积之类的在WINCC做的组态,程序中是否有各种报表打印等功能,查看一下各个变量设计是否有问题。电脑长期运行产生大量垃圾文件导致电脑运行速度变慢,是否有外网接入比如ERP系统,可以重新装一遍系统,只要耐心的查找大都能够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G:
可以考虑一下几种可能:

硬件配置过低

软件不兼容

软件设置有问题

网络连接有问题

网友H:
1、物理上的,确保接口线路可靠,屏蔽处理完好;

2、数据优化。将交换的数据分个三六九等。不参与控制的,自然靠边站,刷新时间延长;而有些关键数据,自然刷新时间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