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贴)2011-08-01-工控擂台-软启动器额定电流80A电机额定电流85A可否使用

楼主(2011-07-22):
软启动器额定电流80A,电机额定电流85A,是否可以正常使用???? 为什么?

网友A:
跟负载有关。如果该设备是在满载运行,电机的电流就有可能超过软启动器的额定电流,就不能使用;如果负载很轻,运行中电流从没有超过80A,那就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B:
能正常使用,要了解其原因,我们必须先了解2个问题。1、什么是软启动器?2、什么是电动机的软启动?
1.什么是软启动器?
    软启动器是一种集电机软启动、软停车、轻载节能和多种保护功能于一体的新颖电机控制装置,国外称为Soft Starter。它的主要构成是串接于电源与被控电机之间的三相反并联晶闸管及其电子控制电路。
  运用不同的方法,控制三相反并联晶闸管的导通角,使被控电机的输入电压按不同的要求而变化,就可实现不同的功能。
2.什么是电动机的软启动
      运用串接于电源与被控电机之间的软启动器,控制其内部晶闸管的导通角,使电机输入电压从零以预设函数关系逐渐上升,直至启动结束,赋予电机全电压,即为软启动,在软启动过程中,电机启动转矩逐渐增加,转速也逐渐增加,当电机达到额定电压和转速后,旁路接触器接通,然后软启动器退出。
       电机正常运行时电流还要看电机转速和负载情况。很多情况下,会比额定电流小。变频器启动是的电流几乎就是空载电流。 特别是考虑到软启后会切换到旁路。短时间超额一点觉得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C:
确实跟负载有关,在很多情况下电机的运行电流会小于额定电流,这样就可以使用,但是软启动器的一些参数设置就要注意些了,比如电机额定电流设定设置就不能超过80了,这样就确保过载保护的等级在正常范围。

网友D:
        软启动器是一种采用三相反并联晶闸管作为调压器并将其接入电源和电动机定子间来实现软启动、软停车、轻载节能和多种保护功能的电机控制装置。使用软启动器启动电机时,晶闸管的输出电压逐渐增加,电动机逐渐加速,直到晶闸管全导通,电动机工作在额定电压的机械特性上,实现平滑启动。同理,在电动机停止阶段,缓慢降压,实现稳步停机。下图是电动机的软启动控制框图:

        软启动器的作用是在加速和减速阶段尽量使变化平滑,使电机的电压和转速达到正常工作范围后退出控制,旁路接触器接通。软启动的额定电流80A很好的保护了电机的加速和减速阶段不超过85A,至于正常工作阶段就要采取其他的保护措施。我认为额定电流80A的软启动器和额定电流85A的电动机的搭配能够正常的工作。

网友E:
软启动器额定电流80A,电机额定电流85A,可以正常使用。

软起动器是一种集软停车、轻载节能和多种保护功能于一体的新颖电机控制装置,国外称为SoftStarter。它的主要构成是串接于电源与被控电机之间的三相反并联闸管及其电子控制电路。
   运用不同的方法,控制三相反并联闸管的导通角,使被控电机的输入电压按不同的要求而变化,就可实现不同的功能。
   软起动器和变频器是两种完全不同用途的产品。变频器是用于需要调速的地方,其输出不但改变电压而且同时改变频率;软起动器实际上是个调压器,用于电机起动时,输出只改变电压并没有改变频率。变频器具备所有软起动器功能,但它的价格比软起动器贵得多,结构也复杂得多。
什么是电动机的软起动?有哪几种起动方式?
   运用串接于电源与被控电机之间的软起动器,控制其内部晶闸管的导通角,使电机输入电压从零以预设函数关系逐渐上升,直至起动结束,赋予电机全电压,即为软起动,在软起动过程中,电机起动转矩逐渐增加,转速也逐渐增加。软起动一般有下面几种起动方式。
  (1)斜坡升压软起动。这种起动方式最简单,不具备电流闭环控制,仅调整晶闸管导通角,使之与时间成一定函数关系增加。其缺点是,由于不限流,在电机起动过程中,有时要产生较大的冲击电流使晶闸管损坏,对电网影响较大,实际很少应用。
  (2)斜坡恒流软起动。这种起动方式是在电动机起动的初始阶段起动电流逐渐增加,当电流达到预先所设定的值后保持恒定(t1至t2阶段),直至起动完毕。起动过程中,电流上升变化的速率是可以根据电动机负载调整设定。电流上升速率大,则起动转矩大,起动时间短。
  该起动方式是应用最多的起动方式,尤其适用于风机、泵类负载的起动。
  (3)阶跃起动。开机,即以最短时间,使起动电流迅速达到设定值,即为阶跃起动。通过调节起动电流设定值,可以达到快速起动效果。
  (4)脉冲冲击起动。在起动开始阶段,让晶闸管在级短时间内,以较大电流导通一段时间后回落,再按原设定值线性上升,连入恒流起动。
  该起动方法,在一般负载中较少应用,适用于重载并需克服较大静摩擦的起动场合。

网友F:
用人所长,天下无不用之人;
用人所短,天下无可用之人。

网友G:
看你软启用的是什么启动方式。如果用电压启动,将启动电压设置高一点,大概40---50%左右,可能启动电流都能达到额定电流的2.5倍。如果启动频繁,对可控硅的影响相当大的,容易性能降低而损坏。如果启动不频繁,我认为还是可以用滴,当然,选大点会更理想

网友H:
非满载,启动次数不频繁,可以用。

网友I:
可以正常使用,但需对软起动器进行设置。

网友J:
电机不是满载,而且启动不频繁的情况下,可以使用,不过建议还是选大一档的软启动器来拖动电机。

网友K:
额定电流80A与电机的额定电流85A差别不大,这个在电机启动中可以根据电机负载的情况选择斜坡恒流软启动或者限流启动方式当电机达到预定值后在切换的工频运行中,由于软启动后电机最大电流小于额定电流在切换工频时会对电网有个冲击,不过5A的差距并不会对电网造成多大的波动,因此这个软启动器是能够启动这个电机的。

网友L:
额定电流差别不大,应该可以正常启动

网友M:
这是个纯技术问题,我想在实际中是很少有人这样用的,因为习惯上都是选大一档的软启动器来拖动电机。如果电机额定电流是85A。那么选软启动器我肯定选100A的。

非满载,启动次数不频繁,可以用。 但实际上谁不加一点富余量呢。安全第一嘛!

网友N:
应该和负载有关,软启动器的电流小于电机的额定电流,在启动时,没有问题,但在快达到额定转速时,电机的电流由于负载,有可能达到自身的额定电流,或超出,这样软启动器就不能正常使用了。

网友O:
软启动器额定电流与电机额定电流是两个不同概念,电机的额定电流是电机正产工作时的电流,启动时并未达到这一电流。启动后后软启动器退出。所以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P:
可以的,和负载大小有一定关系,电机的软启动电流要小于电机正常工作电流,电机的启动时间一般很短时间内完成,启动器短时间的过流不会产生太大危害,而且电流差不大。只要不是频繁启动就没有问题。可以使用。

楼主:
20MP获得者:
花开_花落 the_wise

10MP获得者:
Nezul nezul
Pmcuser pmcuser
李纯绪 lcx_jia
Rocketeer 欧文
my_gongkong my_gongkong

20积分获得者:
一品黄山 张立旺
电仪人生 jy7898818
Budaowong budaowong
#天涯 刘 123456
Jiaoanpeng jiaoanpeng
QHDTHL QHDTHL
AQD008 AQD008
云锋 tclwz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