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贴)2011-08-02-工控擂台-三相电机可否改接单项电源?

楼主(2011-07-22):
三相电机可否改接单项电源?

网友A:
三相异步电机是利用三相互隔120°角度的平衡电流,通过定子绕组时产生一个随时间变化的旋转磁场,以驱使电动机运转工作的。在谈到三相异步电机改单相使 用之前,先要说明单相异步电动机旋转磁场建立问题,单相电动机只有在建立旋转磁场后才能够起动。它之所以没有初始起动转距,是因为在单相绕组中建立起的磁 场不是旋转的,而是脉动的,换句话说,它对定子来讲是不动的。在这种情况下,定子的脉动磁场与转子导体内的电流相互作用是不能产生转矩的,因为没有旋转磁 场,所以就不能使电机起动运转。但是电动机内部两个绕组的位置有空间角度差,若设法再产生一不同相的电流,使两相电流在时间上有一定的相位差,才能产生旋 转磁场,使电机起动。因此单相电动机的定子除了有工作绕组外,还必须有起动绕组。根据此原理,可利用三相异步电机定子的三相绕组,将其中一相绕组线圈采用 电容或电感移相的方法,使两相通过不同的电流,这样就能建立旋转磁场,使电动机起动运转。当三相异步电机改为单相电源使用时,其功率仅是原来的2/3。

改接方法

要把三相电机使用在单相电源上,可将三相异步电动机定子绕组中的任意二相绕组线圈首先串联,再与另一相绕组并联接入电源。这时,两个绕组里的磁通量在空间 上虽然有相位差,但因工作绕组和起动绕组都是接在同一电源上,如按时间来讲,电流是相同的。因此,只有在起动绕组上串联一只电容器、电感线圈或电阻,才能 使电流有相位差。在接法上为了增大起动转矩,可用一台自耦变压器将单相电源的电压由220V升到380V,示意图如图1所示。

一般小型电动机均为Y接,对Y 接的三相异步电动机用此种方法接线,应将串入电容C的绕组接线端子接在自耦变压器起头端子上,如需改变转轴转动方向,可按图2接线。
如果不升高电压,接在220V的电源也可用此图示。因为原来接三相380V电源电压的绕组,现在用于220V电源,电压太低了,所以转矩太低。

图3接线转矩太低,若增大力矩可将移相电容串入二相绕组连在一起的线圈中,用此绕组为起动绕组。

网友B:
三相电机可否改接单项电源?
可以改为单相220V电源,要理解其接法,我们必须从三相电机的运行原理开始,下面先谈谈三相电机的运行原理,再给出4种改接方法
1、 三相电机运行原理
三相电机是指当电机的三相定子绕组(各相差120度电角度),通入三相交流电后,将产生一个旋转磁场,该旋转磁场切割转子绕组,从而在转子绕组中产生感应电流(转子绕组是闭合通路),载流的转子导体在定子旋转磁场作用下将产生电磁力,从而在电机转轴上形成电磁转矩,驱动电动机旋转,并且电机旋转方向与旋转磁场方向相同。由于三相交流电流相位互成120度角,正好符合三相电机的要求,而单相电不具备,我们的任务是将单相电通过改接,使之产生三相交流电的效果。三相电动机改为单相电动机使用时,虽然是方便易行,但是效率低,功率因数低,即使电容器的容量选择得好,也即匹配得好,电动机的容量也是要比三相电动机使用时小,一般只有三相异步电动机运行时的70% ~80%左右.
改接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 直接并人电容裂相法
这是一种最简单的裂相方法,这种接线方法不需要改变任何结构和绕组参数,即可在单相电源上运行。根据三相电机的不同接法,有2种改接方式:
① 三相电动机为Y形接法,采用下图的接线图

② 三相电机为△形接法,可不改变电动机接线,将电容器并联在电动机引出线的任意两个接线端上,然后将单相交流电源的一根电源线接在未接电容器的接线端上,另一根电源线可任意接在其他两线端的一个接线端上,其接线图如下:

在采用上述裂相方法时,电容器的容量应适当选择.如选用的电容适当,可获得较高的输出功率.三相异步电动机在 相运行时,选用电容器的参数见下表,即可在单相电源上运行。

2) 改变绕组外部接线并人电容裂相法
① 改变Y形绕组外部接线
如电动机是Y接时,接线电路如下图所示.将三相电动机中任意二相绕组(如U、W 两相)串联起来作为主绕组,另一相绕组串以适当的电容作为副绕组,将它们并联接在单相电源上.如电容C,选的合适,可使两并联支路电流互差90。电角度,获得最佳运行效果.

为了提高电动机起动转矩,可在工作电容器C1,的两端,并联一个串有开关S的起动电容器C2 .当电动机起动至接近额定转速时,应立即打开开关,将C2切除,仅留下C1,参加运行。
② 改变△形绕组外部接线
电动机是△接时,接线电路如下图所示.该方法与Y形方法的基本原理相同.但由于绕组W1W2、V1V2 与绕组U1U2 , 构成的自耦变压器有升压作用,使得电容器C1和C2 所承受的电压约为单相电源电压的3倍,因此应选用的电容器工作电压要高。

3) 将单相电源裂变成三相对称电源
① 定子绕组△形接线的电动机
改变单相电源的方法如下图所示。它实质就是在电动机外部通过电感L和电容C的裂相作用,将单相电源裂变成三相对称电源之后,再施于三相电动机上。因此,电动机的旋转原理就与三相供电制相同,只不过是以220V单相电源代替了380V的三相对称电源。

合理的选择电感L和电容C的参数,是达到三相电压和三相电流对称性的重要条件。

②定子绕组Y形接线的电动机
电感电容裂相方法同样适用于定子绕组Y形接线的电动机,如下图所示.此外,电感电容裂相的方法还可用于380V的两相电源.

网友C:
铭牌标有380/220 星/三角的三相电机,可以吧。

网友D:
楼上的,那说的是交流三相380V和交流3相220V供电,不是指的单相220V,别被误导哦~

网友E:
要想变成单相电源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怎样实现电机启动的问题,要想让电机启动就要在电机定子中建立一个磁感应强度矢量不为零的旋转磁场,只有转子转子感应出的电动势的矢量不为零,转子才会产生一个启动转矩,电机才能够旋转。

要想把三相电机供电方式变成单项电源供电,那么就要把三相异步电动机变成单项异步电动机,这个就要对电机定子中的线圈进行改造使其变成单项电机定子线圈。根据单相异步电动机的启动原理知道只要在启动瞬间产生一个启动转矩即可保证电机运行下去,这个可以通过外部手段使电机转子预先旋转起来那么这时电机定子中只要有旋转磁场即可。此时也可以对线圈不改造即只有一个线圈通电,电机照样能够旋转,这样就变成了三相异步电动机在运转时一根电源线断电的情况,这时的电机带负载能力下降,时间长久会因为电机过流导致发热烧坏。

如果想让电机能够自动运转,那么久需要一个启动线圈,就要对三相电机定子线圈进行改造变成通常的单相异步电动机的定子线圈,这个就要保证定子中有一个启动线圈,一个运行线圈,因此只要把三项异步电动机中任意两个线圈串联作为运行线圈通入单项电源,对另一个线圈外部串入启动电容器与单相电源相接即可把三项电机变成单项电机。

不管怎样改造三相电动机变成单相电动机后,启动转矩和运行后带负载能力都小于三相电源供电的三相电机,因此改造后的电机运转方式要有所改变,最好是空在启动,减负荷运行。

网友F:
三相电机改单相运行,改动电动机容量一般限制在1KW以内。改动接线方法:改时三相绕组的连接方法不动,即原为星接的还为星接,原为角接的还为角接。原与三相电机相接的三个出线端中的任意两个分别与电源两端(L—火线,N—零线)相接,剩余一个先于电容器相接,之后,电容器的另一端与电源的一端相接,与火线相接还是与零线相接,要看你需要的转向而定,不同的接法转向是不同的。电容的选择:如果重载启动,用两个电容,一个启动一个工作。如果是轻载启动,则只需要加一个工作电容。具体你可以参照电相电动机的接法。单相电动机容量的选择,给你一个公式,工作电容。对于三相绕组星接的电动机,工作电容等于0.06*功率,1000瓦电机工作电容就是60UF。三相绕组角接的电动机,工作电容等于0,1*功率,1KW电机工作电容就是100UF。起动电容容量,可不考虑电机的接法,一般按工作电容容量的2,5倍左右计算,经过计算,每10瓦配2—3UF电容。

网友G:
三相电机可以改接单项电源

改接原理 :
      三相异步电机是利用三相互隔120°角度的平衡电流,通过定子绕组时产生一个随时间变化的旋转磁场,以驱使电动机运转工作的。在谈到三相异步电机改单相使 用之前,先要说明单相异步电动机旋转磁场建立问题,单相电动机只有在建立旋转磁场后才能够起动。它之所以没有初始起动转距,是因为在单相绕组中建立起的磁 场不是旋转的,而是脉动的,换句话说,它对定子来讲是不动的。在这种情况下,定子的脉动磁场与转子导体内的电流相互作用是不能产生转矩的,因为没有旋转磁 场,所以就不能使电机起动运转。但是电动机内部两个绕组的位置有空间角度差,若设法再产生一不同相的电流,使两相电流在时间上有一定的相位差,才能产生旋 转磁场,使电机起动。因此单相电动机的定子除了有工作绕组外,还必须有起动绕组。根据此原理,可利用三相异步电机定子的三相绕组,将其中一相绕组线圈采用 电容或电感移相的方法,使两相通过不同的电流,这样就能建立旋转磁场,使电动机起动运转。当三相异步电机改为单相电源使用时,其功率仅是原来的2/3。
改接方法 :
     要把三相电机使用在单相电源上,可将三相异步电动机定子绕组中的任意二相绕组线圈首先串联,再与另一相绕组并联接入电源。这时,两个绕组里的磁通量在空间 上虽然有相位差,但因工作绕组和起动绕组都是接在同一电源上,如按时间来讲,电流是相同的。因此,只有在起动绕组上串联一只电容器、电感线圈或电阻,才能 使电流有相位差。在接法上为了增大起动转矩,可用一台自耦变压器将单相电源的电压由220V升到380V。
一般小型电动机均为Y接,对Y 接的三相异步电动机用此种方法接线,应将串入电容C的绕组接线端子接在自耦变压器起头端子上,如需改变转轴转动方向,可按图2接线。
如果不升高电压,接在220V的电源也可用此图示。因为原来接三相380V电源电压的绕组,现在用于220V电源,电压太低了,所以转矩太低。

一般工作电容用在单相电源上的三相异步电机时(220V),每100W用4~6微法电容即可。 起动电容可根据起动的负载大小而选择。通常是工作电容的1~4倍。当电动机达到额定转速的75%~80%时,应当断开起动电容,否则电动机易烧坏。
正确选择电容的容量使二相绕组的电流I1、I2相等,且等于额定电流Ie,即I1=I2=Ie。若要求起动力矩大些,可增加一个起动电容,并接在运转电容上,当起动正常时,断开起动电容。 三相异步电动机用于单相电源的改接意义较大,方便易行,但由于单相电源一般容量较小,所以适用于1kW以下小电机。

网友H:
三相电机可以改接单项电源
小功率三相电机改接单项电源:1、小功率三相异步电动机多是Y接法的,相电压380V。把它按△接法,不用重绕,就是一台相电压220V的电动机了,而且功率不变。2、要改成单相220V~,在上述220V三相电动机的基础上,三线端中的一端接一个电容器到另两端中的一端,另两端接220V~即可。(电容量C≈1950IUcosφ(μF),I-铭牌上的额定电流×1.7321,U-220V,cosφ-功率因素,电动机铭牌上标有的)

网友I:
把三个接入三相电源端子的任意两个,接入单相电源,另一个端子串联一个电容后,再与任意两个端子之一相接, 用单相电源使三相电动机运行,只需增加一只合适的移相电容器,根据实践移相电容的容量数值上应约等于0.07与电动机功率之积,如电动机功率为150瓦,所选电容器的容量应约等于0.07 x 150=10.5微法,用两个日光灯电容器(4.75μF)并联即可满足要求。 如果电动机启动很快,而且听到较大的嗡嗡声,应减小电容器容量;如电动机启动缓慢,可适当增大电容器容量。假设说电容的两个线端为a和b电源线由接a点改为接b点,则可改变电动机转向改变接入端子即改变转。
功率只能达到原功率的百分之60到百分之70之间。
效率自然也会变
转速不会有台的大的变化,和原转速应该是样

网友J:
我没有理论

实际工作中没有三相电源的小功率电机Y接法改△接法后通过变频器接220V单相电源

现在2.2KW单相变频器1000元左右,价格不贵.电机可以满负载工作.并且实现调速

网友J:
用220V变频器,电机接△接法

电机可以满负载运行,变频器2.2KW国产1000元上下

网友K:
1,楼上说的改接电容听说过没有用过

2,但是小功率电机,在没有三相电源时我们用的最为简单的方法是用个小的220V单相输入的变频器控制最为方便。

网友L:
楼主讲的是学术问题,楼上说的是实际工作的应用,

网友M:
把三个接入三相电源端子的任意两个,接入单相电源,另一个端子串联一个电容后,再与任意两个端子之一相接, 用单相电源使三相电动机运行,只需增加一只合适的移相电容器,根据实践移相电容的容量数值上应约等于0.07与电动机功率之积,如电动机功率为150瓦,所选电容器的容量应约等于0.07 x 150=10.5微法,用两个日光灯电容器(4.75μF)并联即可满足要求。 如果电动机启动很快,而且听到较大的嗡嗡声,应减小电容器容量;如电动机启动缓慢,可适当增大电容器容量。假设说电容的两个线端为a和b电源线由接a点改为接b点,则可改变电动机转向改变接入端子即改变转。 功率只能达到原功率的百分之60到百分之70之间。 效率自然也会变 转速不会有太的大的变化,和原转速应该是样

网友N:
实际工作中,可以使用上述的方法应急。

网友O:
真是学习了,好东东******,,,,

网友P:
可以接,就是将三相绕组按照单相电机的原理改造成两相绕组。将四级变成两级。另外一绕组通过电容连接成启动电路。这样就可以将接头直接接单相电源。这是一个不规则单相电机。只适应于小型电机应急使用。

网友Q:
无论怎样,最终都需要将单相变为三相才能长期可靠运行。

我所遇到的都是通过变频器来解决的,比如单相输入三相输出的变频器就很常见。另外铁路上的电力机车,也是单相去电,最后转变成三相才能驱动三相电机的。

网友R:
"380V\220V,Y\三角"的标示,是指这台电动机可在线电压380V下接成Y形,或者在线电压220V下接成△,两者功率相等.一台功率小于2KW的三相电动机,在没有三相(380V)电源的情况下,可以改接单相220V的电源,但是不能直接接入,应加入裂相电路,使加到电动机上的电压为三相220V,并且相位互差120°.
1、小功率三相异步电动机多是Y接法的,相电压380V。把它按△接法,不用重绕,就是一台相电压220V的电动机了,而且功率不变。
2、要改成单相220V~,在上述220V三相电动机的基础上,三线端中的一端接一个电容器到另两端中的一端,另两端接220V~即可。
(电容量C≈1950IUcosφ(μF),I-铭牌上的额定电流×1.7321,U-220V,cosφ-功率因素,电动机铭牌上标有的)

楼主:
20MP获得者:
花开_花落 the_wise

10MP获得者:
勇者 zyw3166
Jiaoanpeng jiaoanpeng
jingtao 惊涛骇浪
zhxl198808 zhxl198808
一品黄山 张立旺

20积分获得者:
云锋 tclwzy
电仪人生 jy7898818
张智勇 ZZYOG
ye_w ye_w
AQD008 AQD008
阿水 qsm78
a332329107 a332329107

网友S:
可以用,但不太实用,不建议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