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开关触点烧红后带故障运行可以吗?

楼主(2011-07-22):
        厂里的HD13B-600/31型刀开关,额定电流600A,其中一相烧红了,用红外测温仪测试,400多摄氏度。

        本来要求立即更换,领导不让,不愿意停产,安排放了个风扇在那里吹,温度降了一点,380多摄氏度,仍然是暗红。

        这样带故障运行可以吗?

网友A:
很危险,建议尽快把它换了。。。。。。

网友B:
尽快更换防止拉弧爆炸

网友C:
这样运行风险极大!

如果是在总线上的刀开关,如果出现打火就可能引发3相短路,在总线上出现3相短路是非常严重的。

我有过这样的教训,当发现后已经安排在10小时后检修,但到第8小时时事故发生,最后导致停机24小时(总线)。

当然,如果是在独立的配电柜里,上级又有良好可靠的短路保护设备,有时生产所迫,如果停机带来的损失会大于这个开关短路的损失也没办法的事。但也要做好短路事故停机时的应急措施。

但也要安排时间尽快停机更换,这种故障是恶性循环的,到后期情况发展非常快!提高警惕,严密注意故障动向!

网友D:
电工的责职是什么????????

领导不让,------叫他下书面通知。

电气事故------电工是要负责的(万一出事就是替罪羊)

网友E:
坚决不可以再用,必须更换,容易导致操作人员受伤

网友F:
都知道是故障运行还不换!到时损失的不止是开关的问题!侥幸是事故的诱因!

网友G:
有风险,最好换啊,最好多领导说严重性。

网友H:
风险很大   出了事故你比你领导更倒霉

网友I:
这种运行状态绝缘底板绝缘老化加速,碳化导电,造成导电角对柜体放电,从而引起三相弧光短路,其结果可能会使低压配电装置全部烧毁。http://bbs***/dispbbs.asp?ID=291632看这个视频。

网友J:
我也遇到过,

应急措施:刀开关上,下连线短接,

不能停电时,可以带电连接,

网友K:
    原则上应当立即更换。

    但视负荷性质的不同,如果停电会造成很大影响;再根据开关底座绝缘的情况,加强监护(监护人员应当注意安全、开关随时有短路可能)的情况下,可以参照3楼的意见,现场决定可否短时应急使用,此为不得已之法;如果可能,应尽量压低负荷,生产部门也要做好故障停电的准备。
    10楼说的情况,如果有经验、有把握,也可以参考;如果这样实际操作,则相间及相对地间,应当采取隔离措施。

网友L:
“HD13B-600/31型刀开关,额定电流600A,其中一相烧红了,用红外测温仪测试,400多摄氏度。”

1、是接触不良的原因;

2、刀开关接触不良主要表现在进线、出现端子螺栓没有紧固;

3、只要用绝缘工具,设法消除接触不良的问题,温度自然会降下来,恢复正常运行;

网友M:
对:王秀 关于

我也遇到过,

应急措施:刀开关上,下连线短接,

不能停电时,可以带电连接,

内容的回复:

汗,,,,那你也敢带电连接。。。。

网友N:
设法消除接触不良的问题,温度自然会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L:

“HD13B-600/31型刀开关,额定电流600A,其中一相烧红了,用红外测温仪测试,400多摄氏度。”

1、是接触不良的原因;

2、刀开关接触不良主要表现在进线、出现端子螺栓没有紧固;

3、只要用绝缘工具,设法消除接触不良的问题,温度自然会降下来,恢复正常运行;

1、确实是接触不良的原因。

2、一般说来进出线接线端子的问题要少得多,而开关触点本身的问题要大得多。这个例子就是开关触点本身的问题。

3、无法带电修复已经烧红了的触点。

网友L:
刀开关的刀座可以用绝缘加紧吧?

楼主:
恩,这个是可以的,但不知道夹紧后是否有效果。

网友I:
刀闸过热后已失去弹性,修复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I:
由于过热,底板有碳化得可能,存在短路起火的隐患,不要继续运行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I:
由于过热,底板有碳化得可能,存在短路起火的隐患,不要继续运行了。

说得好,只是根据工况需要延续运行,做好停车检修的准备!

网友O:
现在领导太弱智,要是烧毁了不是照样停车么??要是因此而损害设备的话,花的钱更多!!!所以现在连易中天都说,现在要是不弱智,你都当不上领导。。。

网友M:
引用 网友O:
关于现在领导太弱智,要是烧毁了不是照样停车么??要是因此而损害设备的话,花的钱更多!!!所以现在连易中天都说,现在要是不弱智,你都当不上领导。。。

领导从中赚的钱也就越多,让它烧。。。。。

网友P:
没仔细看以为老菜鸟说的是电压等级了,应该正常啊!仔细一看原来是温度,吓了一身冷汗,这么高的温度还敢用啊?

网友Q:
引用 网友J:

我也遇到过,

应急措施:刀开关上,下连线短接,

不能停电时,可以带电连接,

网友R(2012-05-20):
对:刘志斌关于“HD13B-600/31型刀开关,额定电流600A,其中一相烧红了,用红外测温仪测试,400多摄氏度。”1、是接触不良的原因;2、刀开关接触不良主要表现在进线、出现端子螺栓没有紧固;3、只要用绝缘工具,设法消除接触不良的问题,温度自然会降下来,恢复正常运行;内容的回复:

同意。接触不好。的原因。也有的刀开关长时间用接触不好了。,尽快排除故障

网友S:
引用 网友D:
电工的责职是什么????????领导不让,------叫他下书面通知。电气事故------电工是要负责的(万一出事就是替罪羊)

悲剧啊!!!

网友T(2012-08-25):
引用 网友U:
关于 我也遇到过,应急措施:刀开关上,下连线短接,不能停电时,可以带电连接,内容的回复:汗,,,,那你也敢带电连接。。。。

围观顶一个

网友V:
引用 网友A:
很危险,建议尽快把它换了。。。。。。

网友W:
你们领导太有才了,什么时候嘭一声就好了,不可以的,可以找一套零时的线路就可以保证不停产了。

网友X:
电工的责职是什么????????

领导不让,------叫他下书面通知。

电气事故------电工是要负责的(万一出事就是又是一临时电工的替罪羊)

网友Y:
这领导是真领导啊...

网友Z:
引用 网友X:
电工的责职是什么????????领导不让,------叫他下书面通知。电气事故------电工是要负责的(万一出事就是又是一临时电工的替罪羊)

就是这个理儿

网友AA:
还是建议尽快更换吧   如果再继续运行势必产生断相的严重后果    一样会停产 还会烧设备  还不如现在就停产   立即更换

网友AB:
1,在正常运行的情况下刀开关的温度是不超过70℃,楼主所说的刀开关的温度都在400℃严重超过了正常的运行温度,长时间运行可能刀开关的触头烧断至用电负载缺相,严重时也会导致短路使整个用电系统失压或者还会引起电气火灾。

2,刀开关触点烧红的原因一般是接触不良,端子螺栓没有紧固的原因;设法消除接触不良的问题,温度自然会降下来;有可能的时候停下电来检修或者更换刀开关;

3,我们搞电气的要把故障消灭在萌芽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