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电源电器擂台第五十二期--安全讨论:电源合闸--合刀开关还是断路器?

楼主(2011-07-22):
        在给设备送电时,在正常停电后送电还好一些,特别是在开关跳闸后送电,甚是纠结——怕线路故障短路。

        这个厂的设备是老设备,开启时刀开关下面不全是电动合闸的自动断路器,很多是需要在电柜后面去手动合闸的。在这个情况,是考虑设备安全还是人身安全————合刀开关还是断路器?

          那么:如何改造能同时保证人和设备都安全?

         请各位多多讨论。。。。。。

       (菜鸟兄你的帖子被偶征集为擂台了)

工控电力电源擂台每周一期,本期下周初结贴。奖项设置:

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类似于大家熟悉的QB,1个MP=1元人民币。

兑换现金:非积分获得的MP可兑换等值现金(满100MP后、用户可通过用户管理后台申请兑换)。

网友A:
没的讨论,必须合断路器。

网友B:
刀开关不带保护有个短路器是个弥补,短路器是线路的保护,有短路是会断开。

2个合上才能通电的话,应该先和断路器,个人意见 呵呵

网友C:
如果是发生了跳闸,就得好好检查负载回路。找到可能的问题之后,才能去合开关或断路器

自然是人身安全第一,这里面就需要维护人员仔细检查回路,针对不同的负载,以不同的阻值来基本判断回路是否有短路或断路的现象。在合闸的时候,最基本的安全操作必须遵守。对于所有断路器都需要查看是否烧坏的表象,尤其是有气味的断路器就需要好好分析其负载,有些回路是只有某些设备动作之后其阻值才会发生变化。

谨慎,多测量几次,核实,确保情况在规定合理的范围内才允许合闸。

网友D:
毫无疑问断电时先断空开或断路器,再断刀开关,送电时先送刀开关再送断路器,刀开关有些没有灭弧装置,即使有也很简陋,它没有短路保护或超电流保护功能,空开或断路器具有此功能,再说空开或断路器触点是速合和速断型的能防止拉出电弧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毫无疑问断电时先断空开或断路器,再断刀开关,送电时先送刀开关再送断路器,刀开关有些没有灭弧装置,即使有也很简陋,它没有短路保护或超电流保护功能,空开或断路器具有此功能,再说空开或断路器触点是速合和速断型的能防止拉出电弧来。

网友E:
后面操作渗得慌,要两个人;改造一下设备呗。

楼主:
哦,一个人也是可以的,不过怕短路拉弧。改造设备没那么容易。

网友F:
1楼正解!

到后面合闸时,必须穿棉质长袖衣服,用左手操作,人站在开关的左边,不能正对开关。还有一招,合闸瞬间闭眼。

最关键的是平时一定要做好检修工作,各断路器跳闸机构必须灵活,整定正确,特别是前级断路器,越靠前要求越可靠工作。

网友G(2011-08-28):
在意外断电后重新开启,肯定是先将总的刀闸开关合上。否则产生的电弧是很大的,容易对人身进行伤害。然后把自动合闸的断路器先合上。再一个个的去合柜子后面的断路器。我感觉刀开关一般都是闭合的,没人管它。建议在主回路上再增加一个总断路器,以后合闸的时候把小断路器先合好,在合总断路器。

网友H:
哈哈。。。。。。这个情况我曾经于道过。做为电工以定要主意。一定要看你的总断路起是否关用。一班情况下你用的应该是DZ15的分断路器。它的分和应该是从盘前操作。但因故障不能操作你必须从盘后操作时。你应考虑你的安全。你没有把握。也就是说你心里没底你不要去操作。你必须了解情况。要不然哈哈哈。。。。。。。。

网友I:
用熔断器式刀开关,侧身快速闭眼,棉质长袖衣服也不管用,有一次我同事把长袖蹦烂了,胳膊烧伤住了15天院,我在他身后庆幸没受伤,当时眼前一黑,相间短了。高压都跳了。

网友J:
       我是经常强调保证人的安全!!!

       遇到这样的情况,首先是保证设备安全,然后才是人的安全。如果设备出现了故障,那么人的安全是没法考虑的了。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首先检查故障的根源,排除故障以后(如果有故障没有排除,那么就是隐患,隐患是最最危险的。我在此强调一下,隐患猛于虎),才是保证人生安全的第一步。

        搞电器的你应该注意——不要有存在着侥幸的心理、也不要大胆行事、更不要自作聪明。在这种情况下来不得半点疏忽,只有仔细检查完以后,确认没有故障(隐患),才可以逐级合闸送电,从主到次的顺序,不可以搞反了。

       如果是老企业,老设备,最好的办法是多多增加一些小型的断路器,每台设备都增加,这样维修起来比较方便,遇到长期工作在大电流的情况下,要考虑导线的老化速度,不妨加大或更换。

       只有一切都是正常的设备,才是保证安全的起点。

      在此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平安的度过!!

楼主:
甚感荣幸,多谢电源兄的征集!!!!!!

我也来凑凑热闹。先占一个位。。。

网友K:
呵呵,就怕这种现象啊..............学习了................

我们公司的开关什么的都是分开的,每一台机床都对应一个断路器,所以说哪个断路器跳闸就根据断路器慢慢去查(一般厂房什么的都是分级安装的,根据每一级的跳闸情况依次排除可能),直到将问题点找出来,在没有处理到问题之前,我个人认为不能强行合闸,这不是闹着玩的事情,出了事谁负责啊?安全第一!

网友L:
从理论和安全规程讲都是要求用断路器开、合电路,断路器有灭弧能量,这无须讨论。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就别太教条了。现在运行的老开关设备还有,自制的开关柜,上面不带灭弧罩的刀闸开关,下面一组熔断器,再下面是DW10的空气断路器,不装前操作把。停、送电都要在后面操作空开,前面操作刀闸,有一定危险的。

70年代末就和这样的设备打交道,有时也客串一把电工送电。遇到那样的老设备,我就不管规程了,先送空开(空开的失压线圈已绑上),关好柜门再送刀闸,最起码有铁皮挡着呢。不过有一招要透露,对有短路嫌疑的回路送电,我会先把熔断器芯换成小电流的,送电成功后再换回原来的。

网友L:
灭弧能力

网友M:
刀开关无短路保护功能,也灭弧功能。从安全上讲合闸先合刀开关,开闸先开断路器。

网友N:
刀开关是隔离开关,它不带灭弧能力,必须在无负荷下合,断路器可以带负荷合闸,两者不能混。

网友O:
1、断电时先断断路器(有带负载能力),再断刀开关,送电时先送刀开关再送断路器、

2、断路器跳电说明有短路或过载,应查明原因再送。

3、设备如果老化必须更换,供电设备必须确保安全。

网友P:
从安全考虑,如因为故障导致断路,必须先查明故障原因,不管设备重要还是人重要,不查明原因就冒冒失失合闸,只会导致更大事故的发生,就好比人发烧,不能只吃退烧药,要检查为什么发烧,是发炎还是病毒,对症下药,才能解决问题

网友Q:
电器开关在柜后合闸,型号是哪一种?有欠电压保护,过流保护,灭弧罩。这种开关没问题啊戴好防护直接和。当然现在开关用按钮控制更好更安全。

网友R:
安全第一,先断路器再刀闸开关。

网友S:
不管是考虑设备安全还是人身安全,送电时必须先合刀闸后合断路器;原因很简单:断路器有短路灭弧装置,刀闸只是个隔离开关,这是高压值班室的倒闸操作流程。 有电工常识的都知道。

网友L:
说说都容易啊!到现场可要慎重,电工合闸烧伤的多的是,合闸引起弧光短路直至烧毁母排的也不鲜见。人身安全要注意!

网友T:
引用 网友L:

从理论和安全规程讲都是要求用断路器开、合电路,断路器有灭弧能量,这无须讨论。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就别太教条了。现在运行的老开关设备还有,自制的开关柜,上面不带灭弧罩的刀闸开关,下面一组熔断器,再下面是DW10的空气断路器,不装前操作把。停、送电都要在后面操作空开,前面操作刀闸,有一定危险的。

70年代末就和这样的设备打交道,有时也客串一把电工送电。遇到那样的老设备,我就不管规程了,先送空开(空开的失压线圈已绑上),关好柜门再送刀闸,最起码有铁皮挡着呢。不过有一招要透露,对有短路嫌疑的回路送电,我会先把熔断器芯换成小电流的,送电成功后再换回原来的。

楼主:
本期擂台评奖结果如下:

一等奖(50MP)0名:

空缺

二等奖(10MP)2名:

 yanwen0227        yanwen0227

李纯绪        lcx_jia

三等奖(30积分)7名:

ye_w        ye_w

向往和平        张保五

第五纪冰川        lvpretend

chenminglei0509        chenminglei0509

老杨同志        老杨同志

jianggm-1127        jianggm-1127

xiaozun1117        xiaozun1117

楼主:
        本来占了位打算打擂的,忙得搞忘了,现在回复一下。

        在选择先合刀开关还是先合断路器之前,逐步进行讨论。以下描述中,刀开关和断路器指的是楼主所说的老式刀(熔)开关和老式手动合闸断路器。刀开关是没有灭弧罩的刀开关(当然市面上也有具有灭弧罩的刀开关卖),而断路器具有灭弧罩。在下面的描述中将不再重复描述。

1、在合闸之前,能否判断断路器下级的设备是否存在故障呢?

        这个理论上是可以的,逐一检查即可。但实际上是无法实现的。

        首先,从技术角度来说理论上容易,但实际上一般无法处理。因为断路器下级可能存在数百个照明、数个三相/单相电风扇/风机或者其它小电机设备,你在断路器输出端无法测量出线路是否故障(无论是万用表还是摇表)————断路器跳闸前这些负载是在运行的,而现在跳闸后这些负载仍然是运行的,那么三相之间及相地之间的电阻可能就是几欧姆或几十欧姆。如果要把断路器下级所有的负载全部断开,不太现实————数十处开关,你可能关不完甚至有很多开关你都找不到!

        其次,时间方面一般难以保证——设备过电流或者线路故障导致断路器跳闸后,一般都需要尽快让设备运转起来;对于连续性生产企业来说,这点显得尤为重要!而断路器下级的设备可能很多(例如上百个设备,数十处开关,数百个照明),等待你把所有线路都检查完毕,那么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生产停产很久,损失可能数万元,那么你的工作也丢了。。。。。。

2、要讨论这个问题,首先了解一下刀开关的断路器的异同。刀(熔)开关没有灭弧罩,断路器具有灭弧罩。

        然后我们了解下灭弧罩的功用:开关分断,触头间产生电弧,在正常情况下,电弧很快进入灭弧装置中,迅速熄灭,从电弧开始燃烧到熄灭,只有0.01~0.02秒。

        A、引导电弧纵向吹出,改变电弧方向,将电弧拉长、分段、灭弧,借此防止发生相间短路 。

        B、使电弧与灭弧室的绝缘壁接触,从而迅速冷却,增加去游离作用,提高弧柱压降,迫使电弧熄灭。

        当灭弧罩出现问题时可能导致什么情况呢?

        如果灭弧系统发生故障,灭弧时间就延长了,甚至不熄灭。用下述现象判断灭弧时间:正常情况电弧喷出灭弧罩的范围很小,常听到一声清脆有力的声音;如果电弧喷射范围很大,听到一种软弱无力的卟卟声,并且伴随触目惊心头严重烧毛,灭弧罩烧焦,这是灭弧时间延长了,其后果会把开关烧坏,甚至引起爆炸事故。其原因的如下几个方面:

        A、灭弧罩受潮。如果灭弧罩是用石棉水泥制成,它会在空气中吸潮,另方面在使用时被雨水淋潮,故它的绝缘性能就降低;还会因潮气在电弧的高温作用下,弧罩内水分气化,罩内上部压力增加,电弧不能进入灭弧罩,所以电弧不能熄灭。对此应当立即烘干排除之。

        B、磁吹线圈匝间短路。在磁吹灭弧装置中,静触头附近都装有磁吹线圈,这种线圈是靠空气绝缘,在使用中如不小心,受到冲击或碰撞造成匝间短路,有效匝数减小,磁场减弱,磁吹能力不足,电弧不能迅速进入灭弧罩,灭弧时间延长。这种故障只要用螺丝刀将短路匝拨正消除即可。

        C、灭弧罩碳化。在长期使用中,弧罩的电弧高温作用下,表面被焦化,形成一种碳质导电层,这对灭弧很不利,应及时消除。如果是石棉水泥灭弧罩可用细锉把烧焦的部分锉掉,或用小刀刮掉,但必须保证表面光洁度,因为毛糙的表面,会增大电弧运动的阻力,不利于灭弧。修好的灭弧罩,应吹刷干净,不能留有金属微粒或其它导电杂质。

        D、弧罩打破。没有弧罩的开关绝对不能使用,否则会造成相间飞弧,引起短路,应迅速配制。应急使用时,可用手工雕刻一个石棉水泥罩,但尺寸外型应和原来一样,无石棉水泥板用大理石也行。

        E、弧角脱落。有些开关在动静触头上装有弧角,弧角的作用是引导电弧吹进灭弧罩,加速电弧熄灭。如弧角脱落,会使灭弧时间增长,必须将弧角装上。如已遗失可用紫铜作一个与原样相同的弧角来代替。

        F、灭弧栅片脱落。灭弧罩上装有很多栅片,用来加强近极效应,促进电弧熄灭。如果栅片损坏或遗失,应当补上。从处面看,栅片是铜片做的,而实质上是铁片镀了一层铜,故栅片应当用铁片来制作。因为铜片是不能把电弧吸进灭弧室的,这样电弧不能熄灭,换栅片时应当注意。

        关于灭弧罩的处理,以下可作参考。

        为防止刀闸开关发生弧光短路故障,保障设备和人身的安全,首先应考虑刀闸开关的适用性;其次应做好使用过程中的检查和维护工作,并严格按照规程进行操作。具体地说,应注意以下各项:

        A、不得将刀闸开关用于它不能分断的电路。

        B、在运行前应检查其动作是否灵活,有无卡死现象。

        C、检查灭弧罩是否齐全、牢固,对无灭弧罩的胶壳开关应检查其胶盖是否盖好。

        D、仅用以隔离电源的开关,其操作顺序应按规定执行,不允许分断负荷电流。

        E、无灭弧罩的开关,一般不允许用来分断负荷。

        F、多极开关,应保证其各极动作的同步性和接触良好。

        G、发现灭弧罩有烧伤和炭化现象,应立即更换。

        H、无论刀闸开关是否装在箱内,都应经常保持开关各部分的清洁,避免因积聚灰尘和油污等而引起相间闪络或短路,造成弧光短路故障。

楼主:
        交流接触器的灭弧罩有带金属栅片和不带金属栅片的两种:

        A、有金属栅片的灭弧罩。检修时要注意检查陶土灭弧罩是否破损;灭弧栅片是否脱落;塑料灭弧罩是否碳化;石棉灭弧罩是否破损和是否

受潮。如果灭弧罩破损,应予以更换。如果灭弧罩碳化,应仔细刮除碳化层。如果引弧角脱落,则应重新装上。如果金属栅片脱落或烧坏,可用铁片

按原尺寸制作或购买新品换上。如果灭弧罩受潮,可做烘干处理。

        B、无金属栅片的灭弧罩。检修时要注意检查相间隔弧板是否良好,隔弧板和外罩是否破损,与底板的结合是否齐平。如果结合不好,有缝

隙,或者隔弧板破损,就可能发生相间短路,这样的灭弧罩应予以更换。此外,在灭弧罩内,由于接通和断开负载时,触头上的金属颗粒往往喷在隔

弧板上,从而严重削弱灭弧能力,因此应彻底清除隔弧板上的金属颗粒。如果隔弧枝严重烧损,则应更换灭弧罩。

        C、必须指出,不得三相触头只装两相灭弧罩,更不得不装灭弧罩就便交流接触器投入运行。

3、居于以上情况,我们来讨论在最坏的可能——短路情况下,合刀开关还是断路器的问题。

        从上述描述可以知道,在一般情况下,无法百分之百保证灭弧罩是完全可靠的————断路器也不能百分之百保证将短路电弧灭弧。

        刀开关没有灭弧罩,但刀开关的极间距离比断路器极间距离要大。

        如果存在短路,先合刀开关再合断路器,理论情况下不会导致人身伤害,也不会造成设备损坏。但实际上如果灭弧罩不全或存在问题,可能

同时造成人身伤害及设备损坏!在实际工作中,这样的案例有很多,在网上搜索,也可以搜索到很多案例。

        如果存在短路,先合断路器再合刀开关(断路器没有失压线圈或者失压机构被绑上),理论情况下可能造成设备损坏甚至大面积损坏。但实

际上刀开关的极间距离比较大,造成弧光短路的可能性不是非常大。对于人身安全,由于隔了一层铁板,导致人身伤害的几率非常小,相对来说比较

安全。

4、最后,我谈谈我的看法。

        首先检查断路器灭弧罩是否完整齐全、是否受潮、是否损坏、是否绝缘强度不够、是否杂物过多、是否烧伤碳化等,如果确认灭弧罩功能完

善,那么进行以下操作————做好手部防护(长袖衣服或拿件衣服反穿——两手进入衣袖,衣服背穿在胸前),面部避开不要面对断路器,身体最

好侧一些也不要正面对着断路器,然后合闸!养成习惯,这是很重要的!

        如果灭弧罩不完整、受潮、损坏、绝缘不够、有杂物、烧伤碳化等,那么灭弧罩功能不完善,进行以下操作————先在后面去合上断路器

,然后在前面关上柜门,合刀开关!曾经的实践证明:后面合断路器曾经导致电工受伤(电弧很恐怖,温度可达上万度);前面合刀开关导致刀开关

触点烧缺(但没有造成弧光断路及高压跳闸,刀开关没坏可以继续使用)。

楼主:
就像股市一样“股市有风险,入市须谨慎”,电工这职业也是有风险的。

首先是人身安全——包括自己及他人的人身安全。

在保证人身安全的情况下,才是设备安全。

网友L:
送电时即使出现重大设备事故,只要没伤到人。如果没有合适的措施,会即伤人又伤物。人是最宝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