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电机超调的PID参数调节问题

楼主(2011-07-22):
电机为1600KW,额定转速50。为一矿井用提升机。

一般都低速运行,最多8m/s.

使用的PID调节器。

目前KP=1100,TN=300ms。

当速度需要从8m/s降至0.35m/s时,电流震荡严重。

请问,参数该如何修正呢。

如果KP太小的话,一,电机启动时候建立电流的时间太长,电机会被拖的倒转。二,在从8m/s降至0.35m/s时,会出现一会儿电机为0速的状态,然后才又加到0.35.

目前KP调到这么大,基本上电机在减速时降到0的状态减小了,但是电流波动太厉害。请问这种情况下,如何再去修正TN参数呢?

TN时间增大,是增大积分作用还是减小积分作用呢?大的话会不会减小超调呢?太小的话会是什么效果呢?

或者我现在把KP。TN都调小,会不会使运行更稳定呢?

因为电机已经在带负载运转了,参数不敢直接乱调,所以请教诸位!!!

楼主:
悲哀,连个回复的人都没有。。哎。

网友A:
建议你先把KP适当的降低,到达一定的理想状况后,再将TN适当增加。这个只能看图说话了。总之KP由大至小调节,先确定KP值,然后再调整TN,我想会成功的

网友B:
系统运行多长时间了,是否一直很稳定呢?能不能把系统的构成说得再详细一点呢,比如发一结构框图。

网友B:
是直流系统还是变频系统呢?

网友C:
把TN往小方向调,同时增大KP值,看系统还震荡吗?或者保险起见,先将TN调小,KP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