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m变频器怎么用串口调试软件控制

楼主(2011-07-23):
台达vfd-m变频器,怎么用串口调试软件控制。比如说用串口调发送什么代码能控制变频器的正转,发什么代码能控制变频器的反转,硬件是232转485和台达变频器通讯的。

网友A:
根据台达M系列变频器的协议,直接发送数据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台达M系列变频器的协议,直接发送数据就可以。

我试过了,没有用,你能给我个代码吗,谢谢,

网友A:
/*********************************************************
* 本程序是AT89C52单片机和台达B系列、M系列、L系列、F系列通讯例子。
* 通讯协议ASCII格式,帧格式为“1位起始位、7位数据、奇偶位(或无)、结束位”共10位
* 台达VFD系列变频器一帧的通讯格式:第0位:“:”起始位;第1,2位:站号地址
* 第3,4位:功能号码;第5,6,7,8位:写入的地址;第9,10,11,12位:传输数据;
* 第13,14位:校验码;第15,116位:停止0X0D,0X0A.
* 该程序通过向2000H地址写入0012H数据来启动变频器;向2000H地址写入0012H数据来停止变频器
* 由P1.0来控制MCU发送数据,P2来控制通讯指示灯。*
* 编译环境:KEIL V3.30
* 作者:刘元刚
* 部门:中达电通股份有限公司AMD产品处
* 编写时间:2011
* 修改时间:
* 修改内容:
**********************************************************/
函数ASCII()实现了台达变频器通讯协议转换为ASCII协议格式的功能。
*/
void ASCII(void);
/*
init_serial()函数串行通讯初始化函数
实现了:波特率的设定,定时器的选择,发送模式的选择
*/
void init_serial(void);
//函数ASCII7N2()以数据格式 7,N 2方式发送数据
void ASCII7N2(void);
//函数ASCII7O1()以数据格式 7,O 1方式发送数据
void ASCII7O1(void);
//函数ASCII7E1()以数据格式 7,E 1方式发送数据
void ASCII7E1(void);

main()
{
init_serial();
/***********VFD系列变频器通讯资料初始化*****/
number=0x01;
function=0x06;
address_h=0x20;
address_l=0x00;
data_h=0X00;
data_l=0x12;
/******************************************/
while(1)
{
if(P1!=0XFF)
{
for(temp=0;temp<3000;temp++)//延时一段时间
{;}
if(P1!=0XFF)
{
P2=0;
TI=0;
ASCII();//发送数据的处理

ASCII7N2();//以通讯协议为ASCII 9600,7,N,2发送数据
ASCII7O1();//以通讯协议为ASCII 9600,7,O,1发送数据
ASCII7E1();//以通讯协议为ASCII 9600,7,E,1发送数据

for(temp=0;temp<10000;temp++)
//发送完数据之后延时一段时间
{;}
for(temp=0;temp<10000;temp++)
{;}
motor_flag=~motor_flag; //完成了变频器启动和停止之间的切换
if(motor_flag==1){data_l=0x11;}
else{data_l=0x12;}
P1=0XFF;
P2=0XFF;
}
}
}
}
/*******************************************************************************
******
函数nop名称:void init_serial(void)
函数功能:
参数列表:
返回值 :
影响资源:
实现过程:
********************************************************************************
*****/
void init_serial(void)
{
SCON=0x40;//工作在方式1,
TMOD=0x20;
TH1=0xFD; //波特率为9600,晶振11.0592MHZ
TL1=0xFD;
TR1=1; //启动定时器1
P1=0XFF;
}

void ASCII7N2(void)
{
for(count=0;count<17;count++)
{
SBUF=send[count]|0X80;
while(TI==0);
TI=0;
}
}
void ASCII7O1(void)
{
for(count=0;count<17;count++)
{
temp=0;
ACC=send[count]&0X7F;
send_temp=ACC;
temp=P;
send_temp=(temp<<7)|send_temp;
SBUF=send_temp;
while(TI==0);
TI=0;
}
}
void ASCII7E1(void)
{
for(count=0;count<17;count++)
{
temp=0;
ACC=send[count]&0X7F;
send_temp=ACC;
temp=~P;
send_temp=(temp<<7)|send_temp;
SBUF=send_temp;
while(TI==0);
TI=0;
}
}
/*******************************************************************************
函数nop名称:void ASCII(void) 该函数应该作精简,可以考虑用结构来实现目前仅仅是测试版本
函数功能:
参数列表:
返回值 :
影响资源:
实现过程:
*******************************************************************************/
void ASCII()
{}

网友B:
首先参数设置为P01设为3,P92设置为3,要注意通讯助手上的通讯格式要与变频器相同,

发送的数据为:01 06 20 00 00 10 83 C6,正转,我看说明书的理解是这样的,可能有错哦!但是格式一定要正确,

楼主(2011-10-06):
谢谢你的回答,非常感谢你

网友C:
正转,发送的数据为:01 06 20 00 00 10 83 C6?

不对吧,应该是:01 06 20 00 31 32 43 37

网友D(2012-02-24):
现在的 主板都没有串口吧,怎么弄呢

楼主(2012-05-12):
你们好,你们发过来的代码都是试过:01 06 20 00 00 10 83 C6和:01 06 20 00 31 32 43 37都不能正转

网友E:
很经典的回帖子

网友F:
有汇编的吗?C语言不是很熟悉

楼主:
搞定了,谢谢大家。。。

网友G:
有专业通讯软件的吧。。。。。。

网友H(2013-10-31):
引用 楼主:
搞定了,谢谢大家。。。

 怎么搞定的,我也想要

网友I(2014-01-04):
能不能说说是怎么搞定的吗?我用台达变频器专业软件,发送代码调试过变频器,可是我用串口怎么都不可以!求大神给个灵符!

网友J(2015-10-12):
我也在试验串口发什么指令变频器都没反应。

网友K(2016-06-17):
请问下用的什么串口调试软件啊?

网友L(2016-08-17):
想知道怎么解决的能加好友么?

网友M:
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

网友N(2019-06-21):
请教一下,怎么搞定的?我怎么试都不行。

网友O(2020-02-29):
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