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程序三菱Act控件访问PLC以太网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1-07-23):
最近在现场调试发现一奇怪问题,

用VC6 调用三菱Act控件访问Q系列PLC(ActQJ71E71TCP)

程序中开了个线程,调用读写命令读取PLC数据,如下:

lRet1=Act.ReadDeviceBlock("D1",10,&Data1);

lRet2=Act.ReadDeviceBlock("D11",10,&Data2);

--------

以前同样程序一直没有问题,最近突然随机性出现错误,

中断后调试看到的现象是:

1. lRet1报错: Timeout Error; 原来使用的是系统默认值:1000ms

2. 读出来的数据错位,Data2中是原本应该在Data1中的数据;就象是第一条读的指令的返回结果被送给了第二条指令.

不知道有没有碰到过类似问题, 一起讨论一下.

网友A(2011-11-03):
在c#里调用

Act.ReadDeviceBlock("D11",10,out Data[0]);
在线程里调用,有问题
只能读到第一个(D11)的数,其余都为0,不知道什么原因。用定时器就没事。

网友B:
执行该函数的时间间隔是多少?

网友B:
不行,就试试block2

网友C:
三菱有ActiveX 控件?  那做的还是蛮人性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