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200中BCD码

楼主(2011-07-23):
BCD码问题已经自己解决。想问一下两台设备自动切换时,时间设置除了定时器加计时器还有其他办法吗?

网友A:
不是很明白你问的意思。

网友B:
可以用内部的1秒计数脉冲,对内部的存储器进行加,如果要1分钟,就要加到60就可以!

网友C:
可用SM0.5秒脉冲对内部存储器进行加或减计数的方法实现。如先将时间折算为秒,将此秒值放入存储器(如MW10)中,开机后用SM0.5的前沿,对MW10进行减计数,再用比较指令对MW10与“0”比较,相等时,即时间到,进行设备转换。

网友D:
用字节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