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问题

楼主(2011-07-23):
  S7-200出现错误代码0012,内容为比较节点非法浮点数值错误,请问出现这种错误什么原因,

如何解决?感谢!

网友A(2013-05-25):
记得在PLC信息里应该会位置信息,EWORK10 什么的。
地址数据类型不匹配就会产生这样的错误,比如指令要求输入个实数,而对应的VD里存的是个整数........
删了程序SF还亮,就看看PLC又报了哪里出错,出什么错。
这种问题我也遇见过,没发,只能删了程序,再一部分一部分添回来。
不定时亮是因为不同时刻数据区的数值和CPU执行的语句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