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S指令中的SMW68疑问

楼主(2011-07-23):
大家好,最近开始接触西门子PLC。在用PLS指令控制步进电机是,对怎么设置步进电机的转速一直不明白。SMW68是设置脉冲周期,如果步进电机分频设置为800/转,那么我想让步进电机转150转,SMW68应该是多少呢?他们之间是怎么运算的呢?

如果是三菱PLC,步进电机分频设置为800/转,那么我想让步进电机转150转,只需要把脉冲频率设置为2000(150/60*800)就好了。

但西门子的看了之后不会设置,请教各位了。

网友A:
脉冲频率=1/脉冲周期,即SMW68=500us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释,那SMW70所谓的脉宽是指什么呢?减减速频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