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AL20故障

楼主(2011-07-23):
最近一台马扎克的加工中心一上电主轴驱动器就报20号故障代码,编码器,编码器电缆,主轴驱动器都更换过还是上电就报AL20,而且把这台故障的设备上的编码器,电缆,放大器换到同样机床上都好的,说明编码器,电缆,放大器应该都没问题,求助各位高手怎样解决?

网友A:
电源更换一下试试,就像fanuc电源01导致主轴30一样,有没有这种可能?祝好运

楼主:
电源模块显示正常啊。。。。

网友B:
伺服马达坏了啊

网友B:
马达上的编码器坏了,你找个马达换上看下.

网友A:
我碰到过,也是Mazak,在胡埭。电源模块显示貌似正常,主轴报警通讯不良,检查来检查去主轴没毛病。后来发现电源模块显示要比其他模块暗一些,换了主轴通讯就好了。参考。

网友C:
更换电机看看

网友D:
楼主你好,驱动器(功率模块)换过了,故障未能排除;轴的控制卡换过没有?如果编码器电缆不接会报什么警;编码器的供电电压正常吗?

网友A:
回答问题的看清楚 楼主都干了什么了不清楚的学习先 不要指导先

网友E:
请说明显示器上显示的报警内容,使用的数控系统是什么系统。单是一个驱动器报警有时不能说明问题,驱动器是什么方式驱动的,通用传统的还是专用的,专用的还必须通过显示屏显示诊断信号,综合判断故障情况,特别提醒主轴参数的设置,用的是电机编码器还是分离式编码器,很多主轴电机编码器只控制速度,位置编码器是分离的,也有同时使用电机编码器的。这是通过参数来设置的,所以你不能单考虑一个编码器,往往电机编码器和分离位置编码器是同时使用的。看你上面阐述没有测试马达的编码器,因为马达编码器坏了,当然显示故障报警。好好的再检查一遍。估计是电机编码器引起的驱动器报警。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问题已经解决。电机轴承更换好,编码器码盘给装反了(不是我换的),查了半天差点把我气死。

楼主:
怎么给 分啊?????????????

网友A:
编码器码盘给装反了?反了是怎么装?~~~~

线接反了吧?插口是防差错的~~~~糊涂.

有一点又长记性了,维修必须问清故障的来龙去脉。

楼主:
码盘是齿轮,直接装在电机轴上,钳工装的时候反了,

楼主:
线是不会反,都是插口怎么可能反

网友A:
~!@#$%^&*()_+~!@#$%^&*()_+

是水平太差没见过?是干活粗心?是你们厂领导出的薪水太低高水平的人找不到?是为了反抗剥削和压迫,仿效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破坏机器?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