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指示灯微亮

楼主(2011-07-23):
小弟刚到一机械厂,有台设备的自动控制是以前外协单位做的。PLC输出脉冲控制步进电机。脉冲输出点的状态指示灯微亮,记得以前一个前辈告诉我,如果PLC的输入输出状态指示灯有微亮的,就说明这个点坏了。可我打电话问过外协单位,他们说那个脉冲输出点的指示灯微亮是对的。想不明白,难道脉冲输出的点,指示灯都应该微亮。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A:
PLC脉冲输入或输出时,状态指示灯亮度变化是正常的。

楼主:
哦,谢谢楼上,能解释一下原因吗?还有如果是脉冲输出电压会有变化吗?比如输出点是+24V,这个脉冲输出点用万用表能检测出电压吗?还是+24V吗?

网友B:
“前辈”说的没错,输入输出状态指示灯有微亮的,就说明这个点坏了,外协单位说“那个脉冲输出点的指示灯微亮是对的”也没错,这就要看在什么场合环境下。

如果是正常的输入、输出,且通或断的时间大于1秒,此时状态指示微亮,就意味着该点已损坏。

但你的工作场合是脉冲输出,通、断频率相当高,也就是说只有零点几秒时间是通的,PLC还未来得及完全发光,然后就是零点几秒时间是断的,此时就意味着不发光。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你的PLC状态指示还能完全发光吗?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指点了,那脉冲输出点的电压呢?

楼主:
用万用表能量出来吗?

网友C:
看输出频率 很低时看指示灯就应该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