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延长变频器的使用寿命

楼主(2011-07-23):
如何延长变频器的使用寿命

如何延长变频器的使用寿命 1)变频器的使用环境
   a、工作温度。变频器内部是大功率的电子元件,极易受到工作温度的影响,产品一般要求为0~55℃,但为了保证工作安全、可靠,使用时应考虑留有余地,最好控制在40℃以下。在控制箱中,变频器一般应安装在箱体上部,并严格遵守产品说明书中的安装要求,绝对不允许把发热元件或易发热的元件紧靠变频器的底部安装。
   b、环境湿度。湿度太高且温度变化较大时,变频器内部易出现结露现象,其绝缘性能就会大大降低,甚至可能引发短路事故。必要时,必须在箱中增加干燥剂和加热器。
   c、腐蚀性气体。使用环境如果腐蚀性气体浓度大,不仅会腐蚀元器件的引线、印刷电路板等,而且还会加速塑料器件的老化,降低绝缘性能,在这种情况下,应把控制箱制成封闭式结构,并进行换气。
   d、振动和冲击。装有变频器的控制柜受到机械振动和冲击时,会引起电气接触不良。这时除了提高控制柜的机械强度、远离振动源和冲击源外,还应使用抗震橡皮垫固定控制柜外和内电磁开关之类产生振动的元器件。设备运行一段时间后,应对其进行检查和维护。
e、防止电磁干扰。电焊机、动力机械;远离放射线物质及可燃物;避免直接日照:远离腐蚀性液体、瓦斯
f、防止输入端过电压。变频器电源输入端往往有过电压保护,但是,如果输入端高电压作用时间长,会使变频器输入端损坏。因此,在实际运用中,要核实变频器的输入电压、单相还是三相和变频器使用额定电压。特别是电源电压极不稳定时要有稳压设备,否则会造成严重后果。
2)变频控制柜的设计
变频控制柜电气原理图设计合理:变频器上口不加漏电保护器、下口不加接触器(无变频工频转换)、电容、变频柜有散热风扇、变频器不用上口接触器控制启停
3) 变频柜内元器件的布局
变频柜内器件的合理布局和有效距离,要有足够的散热空间,走线合理
4)变频器参数的合理设置
变频器的启动停止要合理不要用上口接触器控制启停、根据需要设置自由停车或减速停车。变频器的加速减速时间、变频器内电机参数
5)变频器的保养
变频器要适时清灰保养。保养要清除变频器内部和风路内的积灰,脏物,;在保养的同时要仔细检查变频器,察看变频器内有无发热变色部位,水泥电阻有无开裂现象,电解电容有无膨胀漏液防爆孔突出等现象,PCB 板有否异常,有没有发热烧黄部位。保养结束后,要恢复变频器的参数和接线,送电,带电机工作在3Hz 的低频运行,以确保变频器工作正常。
6)变频器合理使用:变频器不宜频繁启停,变频器是电子产品如长时间放置使用前适当充电;雨季防雷,防潮,变频器在地下潮湿环境不使用可以带点防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