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reenEditor_1_05_86可以装在WIN7系统下吗?

楼主(2011-07-24):
ScreenEditor_1_05_86可以装在WIN7系统下吗?

网友A:
最好用XP吧,以后你如果用其他工控软件,还都要考虑兼容问题!那就麻烦。

网友B:
可以在win7下运行,使用usb下载的时候 人机上usb commode 修改为1,查看方法

人机进入系统--settine---usbcommode

网友C(2011-10-31):
USB COMMODE可以修改?我看了一下只有PC通讯口的才可以改端口,我也是用WIN732位的专业版,现在用ScreenEditor_1_05_86进行上下载都不行,一打开人机电源就提示驱动安装不正确。

网友D:
USB COMMODE可以修改    如果不能修改那默认的就是1    WIN7下必须是1,下载线也必须是高速的

网友C:
新买来的DOPAS35THTD人机没有USBCOMMODE这个选项,ScreenEditor_1_05_86进行上下载都不行,一打开人机电源就提示驱动安装不正确,只好在XP的电脑上上载软件版本后才有这个选项,那用WIN7不是不能直接下载程序了吗?

网友E:
驱动要安装WIN7的!否则是无法使用的。

网友C:
驱动都安装不了,只有先用XP系统下载一次程序到人机中后才可以用WIN7的系统上下载。

网友C:
台达人机出厂的时侯,软件版本太低了,必须更新版本后才能在WIN7下使用,这个真是太不方便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