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单相电机的好坏

楼主(2011-07-24):
请教各位师傅,判断单相电机的好坏出了量电容,主绕组和副绕组的是否断开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网友A:
电气原因基本就是这几个东西,但是还有可能出现匝间短路及对地短路。机械原因的话就是轴承及端盖磨损、转子变形等。

网友B:
最基本的,最重要的------绕组绝缘

网友C:
首先用手转一下电机轴,看是否运转灵活,排除机械方面故障,然后用万用表测量主绕组和付绕组的电阻,主绕组阻值小,付绕组阻值大,再用摇表测量绕组的对地绝缘,主付绕组间绝缘,其值大于0.5兆欧以上,

网友D:
主要就是测量这几项,还有就是机械的故障轴承及端盖磨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