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J2S系列报警代码及其处理方法

楼主(2011-07-24):
昆山乐修维修热线 :13584969095  QQ:1069829364

显示 名称 内容
AL.10 欠压电源 MR-J2S-A 160V以下 MR-J2S-A 83V以下

AL.12 存储器异常1 RAM异常
AL.13 时钟异常 印刷电路板异常
AL.15 存储器异常2 EEP-ROM异常
AL.16 编码器异常1 编码器和伺服放大器之间通讯异常

AL.17 电路板异常 CPU.零部件异常
AL.19 存储器异常2 ROM存储器异常
AL.1A 电机配合异常 伺服放大器与伺服电机配合有误
AL.20 编码器异常2 编码器和伺服放大器之间通讯异常

AL.24 电机输出接地故障 伺服电机输出端(U.V.W相)接地故障

AL.25 绝对位置丢失 绝对位置数据丢失

绝对位置系统中,首次接通电源时
AL.30 再生制动异常 制动电流超过内置再生制动电阻或再生制动选件的允许值

再生制动晶体管异常

冷却风扇停止运行(MR-J2S-200A-350A)
AL.31 超速 速度超出了瞬时允许速度

AL.32 过流 伺服放大器的输出电流超过了允许电流

AL.33 过压 直流母线的电压在400V以上

AL.35 指令频率脉冲异常 输入的指令脉冲的脉冲频率太高

AL.37 参数异常 参数设定值异常

AL.45 主电路过热 主电路器件异常过热

AL.46 电机过热 伺服电机温度上升热保护动作

AL.50 过载1 超过了伺服放大器的过载能力 300%2.5S以上 200%100S以上

AL.51 过负荷2 由于机械故障导致伺服放大器连续数秒钟以最大电流输出,伺服电机的锁定时间在1秒以上

AL.52 误差过大 偏差计数器中的滞留脉冲超过了编码器分辨能力*10脉冲

AL.8A 串行通讯超时 RS-232或RS-422通讯中断的时间超过了参数NO.56的设定值

AL.8E 串行通讯异常 伺服放大器和通讯设备(计算机等)之间出现通讯出错。

8888 看门狗 CPU.部件异常

AL.92 电池断线警告 绝对位置用的电池电压过低

AL.96 原点设定错误警告 原点设置错误

AL.9F 电池警告 绝对位置用的电池电压过低
AL.EO 再生制动电流过大警告 可能会超出内置再生制动电阻或外部再生制动选件的制动能力
AL.E1 过载警告 可能发生过载1.过载2.报警
AL.E3 绝对位置计数器警告 绝对位置编码器脉冲异常

AL.E5 ABS超时警告

AL.E6 伺服紧急停止 EMG-SG之间断开
AL.E9 主电路OFF警告 主电路电源断开时,伺服开启信号(SON)为ON
AL.EA ABS伺服ON警告 绝对位置数据传输模式开始后进1S以上,伺服开启信号(SON)没有置ON

网友A:
这样贴子是搞什么的啊,还不删除!!!

网友B(2011-12-29):
为什么要删这个帖?很好的帖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删这个帖?很好的帖啊

是的,对维修伺服人员有参考价值

网友D(2012-05-29):
请问下RL42报警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E(2014-05-31):
对不起了同学们,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F(2016-10-08):
怎么没有说下该怎么维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