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没有调节直流24V的可调电位器?

楼主(2011-07-24):
用调交流的可调电阻(可调电位器)可以吗?

网友A:
应该没有问题吧,我没有用过主些啊!!

网友B:
调什么?问题没说清楚。

网友C:
闻得不清不楚

楼主:
要把输出24VDC电源,可调成1.5V,5V,12V。

网友D:
简单的说,你的要求无法达到。我理解你是用已有24V电源,而分成低于24V的几个或一个电源。

电源是要带负载的,如果用电阻(也就是你说的电位器)分压来解决,你电源的内阻可以自己算一下,是很大的,当有负载时,电压会很快的降下来,而分压电阻也要求功率很大。

建议你看下开关电源的资料,选一个直流输入、直流输出的开关电源。

楼主:
请教:分压电阻要求功率?怎么解释?

网友E:
电脑电源不正好能提供这几种电压吗,你是不是想用你的电源给电脑供电啊?

网友F:
可以,只要你需要的工作电流在选用电位器的额定电流范围之内。

网友G:
电流小的情况下,用个317之类的模块配上散热片再加上个电位器就可以调整直流电压,好像最大电流在1A左右

楼主:
不是给电脑供电,突然对电子电路感兴趣了,想自己动手对着简单电路图搞一下,以实现一些功能。但是电路图上要12VDC,5VDC等。

网友H:
多的是啊!欧陆590直流控制器上都有用过。

网友I:
有啊,多得很,买个调速电位器就OK了,外观还挺好,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