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拖动电机,电机烧毁问题?

楼主(2011-07-24):
15kW变频器拖动的15KW电机,使用2个月电机烧毁了,期间变频器没有报警,变频器查询电压电流全部正常,为什么会电机烧毁?电机温升较大!

网友A:
可能运行频率太低,散热不好,建议使用变频电机

网友B:
普通电机的电磁线经受不了高频脉冲的冲击,如果超过50Hz高速运行,或者低于40Hz低速运行,还是建议用变频电机,变频电机的电磁线是多层绝缘的,国外的标准好象是5层不同的绝缘材料(具体的标准还要查一下),而普通电机的绝缘材料只是一层,它耐受不了高频脉冲,耐热标准也较低,如果制造时再偷工减料,那么你换再多的电机都是短命电机.

网友C:
“15kW变频器拖动的15KW电机”

1、变频器拖动电机调速时,电机损耗增大10%-20%;

2、由于效率下降,额定功率不再是15KW,而是12KW 了,或者更低;

网友C:
3、异步电机调速,当频率下降时,电机功率与频率成正比下降,例如5HZ运行时电机功率只有1.5KW。

4、所以烧电机就是件正常的事!

网友C:
5、如果电机在低频时,还要按15KW运行,能不烧电机吗?

网友D:
你检查电机是因为什么原因烧毁的了么?

是因为过温?

还是绝缘破坏?

变频器烧电机原因很多哦!

网友D:
假设你用的是普通鼠笼机

烧毁原因1:过温,

长期运行在低转速,大负荷,电机散热不好。 措施:强迫风冷。

变频器开关频率低,输出电流谐波大,电机额外发热多。措施:提高载波频率。(可能性不太大)

烧毁原因2:绝缘击穿。

措施:加DU/DT电抗器,加强电机绝缘。

网友E:
以上各位已提到的不再赘述。如运行在较低频率,最好加机械减速结构,提高运行频率。如运行频率在40-60之间,恐怕要提高电机功率了。

楼主:
事实情况是,这台电机线圈并没有实际烧毁,只是线圈引线烧了。还有一个问题是:变频器缺相报警太慢,把变频器的过载报警值降低,是否有效果?

网友F:
我有一个疑问请问楼主你是怎么知道缺相报警太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关于我有一个疑问请问楼主你是怎么知道缺相报警太慢呢?

因为以前也碰到几次缺相报警,这次主动缺相检测变频报警是否有问题,发现缺相报警很迟钝。

网友G:
基本都是电机本身的问题

楼主(2011-11-01):
还是电机比较垃圾,好的电机就不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