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振动、振荡,噪音问题的一些个人看法

楼主(2011-07-24):
         前面在一个相关的帖子里做过相应回复,本人这方面有些许经验,这里想单独提出来跟大家分享下,希望能够帮助大家解决遇到的类似问题。

         对于调试现场遇到的伺服振动、振荡、噪音问题,得根据实际情况去判断。如果是振动噪音,即频率较高,那是增益过大导致的,当然其本质原因还是机械的一些固有缺陷导致的;要是低频的振动,那是增益不足的表现;要是纯粹是很低频的振荡,那是负载惯量不匹配(或者机械系统刚性较低)导致的系统较大的负载扰动引起的,这时要么提高机械系统刚性,降低负载惯量比;要么去一方面降低加减速能力,一方面提高伺服参数的刚性。即根据振动或振荡的频率,分为几百上千Hz的高频,几十Hz的低频和几Hz的超低频三种情况去区别对待,不同的表现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并不是一味的归咎于伺服增益的高低。

网友A:
顶起!谢谢楼主的帖子!@

网友B:
说的很好,顶起!!!!

网友C:
楼主你好,你说的对,本身这种故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维修时一定是针对原因的维修;

网友D:
楼主说的有理,顶起!

网友E:
说得很对,调试是需要经验积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