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WINCC通过MPI 连接PLC通讯问题奇怪现象,,急!

楼主(2011-07-24):
希望大家提点看法和建议啊,谢谢了

楼主:
上图看不全,可把图片包存下来看

网友A:
待生产结束后重新接上,并仔细检查终端电阻的设置情况,要确保是两个终端。

楼主:
谢谢你的提示和支持,wo

楼主:
待生产结束后和在运行时测试有什么不同吗》?

楼主:
这4个图,是说明前两种接法,都可以正常通讯,当我两个单独能正常通讯的网络接到一个DP头上,并且这个DP头式原系统中尾巴上的一个DP头,及把新加的网络接到这个DP头的出线端,然后把该DP头的电阻拨到OFF(新网络中有一个为ON了),老系统通讯就中断了,谢谢大家提意见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 新加的5611只要终端电阻在ON位置时,原来的两个系统都能正常工作。而当在OFF位置时,300系统故障,400系统还正常!

原来的300系统看起来就怪怪的,居然还能完全正常!

能不能完全按标准来, 新5611到300 1#用完整的通讯电缆,再从300  1# 到300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