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400变频器启动延时

楼主(2011-07-24):
ABB400变频器,停机后再次启动总是有3-4秒的延时。点动时就无法连续使用。能解决吗?第一次没事,停机,再开,面板上显示有RUN,但频率0,3-4秒后才启动。没办法连续点动

网友A(2011-11-04):
启动时间设置的多少秒阿,是不是太长,也或者启动信号从按下到能传到变频器,中间有什么设置延时,比如PLC。

网友B(2012-02-11):
请查看 不动时的电流 同时 频率信号是否给到  如果没给到的话 外部问题 。频率信号给到并且运行的话 请往下看
另外ACS400的功率 一般都较小 保险起见 查看21.05是否为1,21.06的磁化时间 是否设置超出

网友C:
启动时间是不是就是爬坡时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