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电源电器擂台第四十九期--电器机械互锁接触器的结构及制作方法

楼主(2011-07-24):
本期擂题为:互锁接触器的原理、结构及制作方法。

要求:1、叙述电气互锁接触器的原理、结构

            2、电气机械互锁接触器的制作方法,所需要的元器件和图纸。

针对以上要求进行阐述,其中原创最多,叙述最完整,图纸最合理的作为一等奖

工控电力电源擂台每周一期,本期8月15日评奖。奖项设置:

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类似于大家熟悉的QB,1个MP=1元人民币。

兑换现金:非积分获得的MP可兑换等值现金(满100MP后、用户可通过用户管理后台申请兑换)。

网友A:
互锁作用原理:
        是二个或几个回路之间,利用某一回路的辅助触点,去控制对方的线圈回路,进行状态保持或功能限制。一般对象是对其他回路的控制。互锁就是两个接触器不能同时吸合,一般用在电机正反转电路中,若两个接触器同时吸合,将发生电源相与相之间短路。

下面举例双重联锁正反转控制电路说明

电路图如下:

主电路:与用辅助触点作联锁的可逆控制电路相同。
控制电路:除了用复合按钮的动断触点作电气联锁外,又加了用接触器辅助动断触点作电气联锁,这两种联锁电路串联,组成复合联锁,使电路更加安全运行更加可靠,操作又同样方便。
二 、动作原理
正转:按下SB2 SB2(8 9)断开反转控制电路。KM1线圈得电动断触点KM1(9  10)断开反转控制电路主触点和动合触点KM1(4  5)闭合且自锁,电动机正转。松开SB2 SB2触点复位。
反转:按下SB3 SB2(5 6)断开反转控制电路KM2线圈得电动断触点KM1(6  7)断开反转控制电路主触点和动合触点KM2(4  7)闭合且自锁,电动机反转。松开SB3 SB3触点复位。

网友B:
楼上可能理解题目不准确。楼主应该是说的多只接触器之间在机械结构上实现互锁的方法和工作原理

网友C:
CJX2-N(LC2-D)系列机械连锁接触器(以下简称机械连锁接触器),是在LC1-D系列交流接触器 的基础上,加装机械连锁机构组装而成。它适用于交流50或60HZ,电压至660V及以下、电流至80A 及以下的电路中,供远距离直接控制三相鼠笼型电动机之起动、停止及可逆运转。它具有机械连锁机构, 可以保证两台逆接触安全运行、防止产生短路事故。带JRS1系列热继电器的接触器,可对电动机作过 负荷保护。

不是特别理解题目的意思?感觉这种厂家提供的机械互锁都是厂家自己做好的,买来用就可以了。

网友D:
小型的一般都是厂家配套的连锁机构,大型的远距离的可以使用钢索连锁机构。

机械连锁的电气原理是:利用接触器电磁吸合机构电磁力的非线性原理来工作的,电磁铁吸合后磁阻最小,吸合力最大。断开的电磁铁通电吸合时,由于动静铁芯距离远磁阻大,吸合力相对要小。

机械连锁的机械原理:利用连锁机构独特的挡板,当一台接触器吸合后另外一台被机械锁定,即使通电也无法吸合,只要在两台接触器都断开的情况下,锁定机构才打开。

网友E:
看书去,高中的物理课本是就有。

网友F:
一楼的,你的电路图是用什么软件画出来的?

网友G:
控制回路要先将分别控制正反转停止按钮SB1串联在控制回路的主线路中,随后将两个分别控制正反转启动的两个按钮SB2,SB3并联接好后与停止钮SB1的一端接好,停止钮的另一端准备与电源连接,然后再把分别正转反转主接触器的常开辅助接点分别并联在各自相对应的启动按钮两端,之后再将各自主接触器的常闭辅助接点串联到对方的启动回路中,也就是说正转的常闭串接在反转启动按钮的一端,相对应反转的常闭接点要与正转的启动按钮一端串联,起到互锁的作用,(就是说正转运行时期接触器常闭辅助接点会将反转的启动回路断开,反之则依然是这个道理,为的是防止同时期按下下按钮会造成一次回路的相间短路,这个待会再解释),然后将两个常闭接点的另一端分别与所对应的启动回路的主接触器的线圈一段进行连接(就是说控制正转地启动的回路就串接正转接触器的线圈一段,反转起动控制回路就与反转的主接触器线圈一端串接,不要弄混了)将两个线圈的另一端并联接在一起后接入热继电器FR的常闭接点的一端,热继电器FR常闭接点的另一端准备与中性点N或另一相线连接,这要看主接触器线圈的电压(220V就与中性点N连接,380v的话就接另外一相线),还需要在控制回路的最前端即停止按钮准备接电源的一端在接相线制前要经过一个控制保险FU,现在只能说控制回路接好了。下面就接主回路,主回路需要2个接触器,分别用于正转和反转时接通主回路,所以将两个接触器主触头的上端分别与三相交流电源的3条相线连接,而主触头的下端对应的触头上则要将其中任意两条线互换一下,然后按照互换以后的顺序接入电动机绕组连接好以后的3个连接片上(比如说三相电源ABC顺序接到一个接触器上口,并在此处按照相同的顺序与另外一个接触器上口并联,然后其中一个接触器的下口还按照ABC的顺序引出线接到电机绕组连接片,而同时要按照ACB或BAC或CBA的顺序将引出线接到另外一个接触器的下口),另外还要在接触器到电机接线盒接线处之间先行串接热继电器的主接点,同时还要在电源引线与接触器上口之间串接熔断器。这样全部回路大致接好了。

短路保护由熔断器担负,过载有热继电器承担。
这个回路是比较简单的,大致原理是保证电机正转时反转不能接通,而反转时正转也不能接通,否则同时吸合接触器就会使三相交流电在接触器下口形成短路,所以要在回路中加闭锁,再有就是无论反转还是正转都要求随时可以停止电机运行,因此停止按钮要串联,起纽要并联。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关于一楼的,你的电路图是用什么软件画出来的?

呵呵 这个软件我有,叫好像叫COMPCONN  图标是一个老鼠   你百度搜一下应该能找到

楼主(2011-08-24):
50MP获得者:the_wise                    花开花落

10MP获得者:a332329107              零下二度

30积分获得者:chenminglei0509  chenminglei0509

                              lvpretend                 第五世纪冰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