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SIM仿真求助

楼主(2011-07-24):
我在做一个S7-300的全局通信仿真,但老是通信不成功,还请各位高手多多指点,看看是哪里出了问题
题目要求是用全局数据通信,用站2的IB0控制站3的QB0,用站3的IB0控制站2的QB0,使用的仿真软件是PLCSIM V5.4+SP4,STEP7 V5.5

我现在把程序上传去,请下载后用仿真软件调试下看成不成功,如果行的话说明是我的操作出问题了,还请指明出来,要是不成功,就请找一下原因,谢谢啦!!

无法插入附件,只能给个链接

http://bbs.ymmfa.com/read.php?tid=114800

网友A:
第一,按照你说的意思,可以在定义全局变量时用ib0和QB0,其次,模拟器只能打开一台PLC进行模拟,好像不能两台PLC同时模拟,所以最好是连接两个PLC现场模拟一下

楼主:
这个最新版的PLCSIM是可以打开多个模拟器的进行通信的。要是我有真的PLC在还用得着仿真软件吗?

网友B:
专业维修各种自动化设备

联系电话:(010) 633525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