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2kw电机用施耐德软起动器启动,启动电流是多少

楼主(2011-07-24):
我们单位现购了一台132kw电机,,,用得是施耐德软起动器,,今天试机的时候电机大概转了

20秒左右断路器跳了{320A的断路器}。我用得是400A 的电流表,,启动时已经电流已经超过400A

了,请问我该怎么怎么设置软启动器呢?注:现在软启动器启动时还是出厂设置

网友A:
初始电压百分之五十,限制电流3.5倍,加速时间20秒。

楼主:
谢谢大哥我把限制电流调到了4倍才启动,,,

网友B(2012-01-06):
施耐德软启动器什么型号系列的?不同的有不同的说法。继续跟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