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控制台达的伺服马达

楼主(2011-07-24):
   本人正用松下的PLC AFPX-C40T的PLC控制一个台达400W的伺服马达, 在用程序测试时,马达怎么也不动作,用寸动模式却能动作, 不知是什么原因,如果说是程序问题的话,我用以前用过的松下的PLC控制松下的马达的程序(一直在使用的)测试也不行。伺服驱动器相关参数设定如下:P1-00设定为102,P1-01设定为0,P1-44设定为10000,P1-45设定为1600, P1-08设定为10, P2-10设定为1,P3-06设定为1FF,P4-07设定为1, 还有很多参数看不明白,特别是P2-10~P2-17,P2-36这些参数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还有7-1表里的INHP根本就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和怎样设定, 厂家提供的接线图大致附后, 请各位指点马达不能驱动是什么原因, 伺服驱动器的相关参数怎么设定,谢谢

网友A:
41應該為43  37應該為39腳吧!

网友B:
有没有激磁呀?松下的 我们做的少  不是很了解

网友C:
我公司是专业生产伺服系统   电话;15384265043     qq:421653852

网友D:
你的son 信号在哪里?

网友E:
仔细看台达手册!SDA-A与SDA-B接线方式完全不一样!另外你SON在哪里?

网友E:
我正用与你的配置是一样的。松下FPX-C40T与台达SDA-B驱动器

网友F:
根据你说的参数,P3-06和P4-07都是不需要设定的,把他们设为0后你在试试,另P2-10 ------P2-17是定义外部DI脚位的,举个例子:当P2-10设为122,代表DI1脚被定义成左极限,当碰到左极限开关后(即DI1脚导通),伺服报警14 电机只能向右转不能继续向左转 如果还有问题的话加我QQ393149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