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单相220V电源驱动三相380V输入的变频器?

楼主(2011-07-25):
如题,假定单相电源功率足够,变频器所驱动的电机功率为5.5KW,能否实现?怎样实现?需注意什么问题?

网友A:
好像有这种设备,可以将单相电源变成三相电源,后面就可以按三相电源使用了

网友B:
电压呢?220V要转换成380V非得用变压器不可!

楼主:
我初步设想用220/380V的自偶升压变压器出来接变频器的RST三端子之中的两个,考虑到原来的三相桥式整流现在实际成了单相桥式整流,变频器的整流模块工作条件恶化可能需要加大,变频器按配7.5KW以上的电机选型,不知这种做法有没有一点可行性?

网友C:
单相220V 5.5KW额定电流 24A  三相380V 5.5KW电流 13A  ,你怎么匹配啊?  我这里有三相220V  5.5千瓦的变频器 不过你负载不重可以用 负载重可能会跳欠压。

网友D:
本公司生产以下产品
单相逆变三相交流电源: 该电源在输入单相AC180VAC260V电压时,输出三相可根据用户要求而设定的电压AC100VAC440V。当输入电压和负载变动时可将输出电压稳定在一个固定的值上。输出频率可选:范围0Hz400Hz 功率为: 0.411KW 。该电源体积小重量轻(无升压工频变压器)谐波小稳定可靠。三相输出相位互差120°±0.5°,输出频率变化﹤0.1Hz/24h,效率﹥95%,

如有需要,电话联系:13919827366

产品介绍:输入220V±15%。输出380V

网友D:
本公司生产以下产品
单相逆变三相交流电源: 该电源在输入单相AC180VAC260V电压时,输出三相可根据用户要求而设定的电压AC100VAC440V。当输入电压和负载变动时可将输出电压稳定在一个固定的值上。输出频率可选:范围0Hz400Hz 功率为: 0.411KW 。该电源体积小重量轻(无升压工频变压器)谐波小稳定可靠。三相输出相位互差120°±0.5°,输出频率变化﹤0.1Hz/24h,效率﹥95%,

如有需要,电话联系:18993112627产品介绍:输入220V±15%。输出38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