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ley驱动器的I2T参数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7-25):
参数中有一个I^2T时间,单位是ms,默认值是1000,这个参数是什么意思?有没有人用过?

网友A:
输出电流被I^2T 公式所限制 或者 一个锁定的电流错误发生。

网友B:
简单地说,就是既可以保护电机不至于过热,又可以允许电机短时过载工作的一种保护机制。详情可见Copley手册靠最后有I2t的保护原理介绍,原厂网站可无限制下载。

网友C:
波恩正解,就是电流过载保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