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大家,台达伺服驱动器。

楼主(2011-07-25):
台达伺服驱动ASDA-B2,工作在位置模式下,它相配的电机为ECMA30807,编码器为17位,请问我从驱动器输入脉冲,多少个脉冲才能使电机转一圈???????????????????

网友A:
160000脉冲转一圈,另外你的电机型号写错了还是选型错了 ECMAE3?应该是ECMAE2吧??

网友B:
您好!您用的是B2系列伺服马达吧?型号应该为:ECMA-C20807ES, 编码器为17bit (160000脉冲/圈) ,至于多少脉冲使得马达转一圈需要根据伺服驱动器的电子齿轮比的设定来进行确定,也就是参数P1-44,P1-45进行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