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台达F的变频器

楼主(2011-07-25):
             请教各位大哥,台达VFD185F43A风扇那儿的三极管基极电阻是多大的,有哪些原因能造成该电阻烧毁。另外,不用台达那种三线带检测的风扇用普通两根线的风扇可以代替吗?要不要将检测线跟24V的地短路起来还是和+24V直接短路,请教了

网友A:
第一个问题,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个三极管!

第二个问题,不行。内部是检测风机的脉冲来判断风机正常与否,把这个信号接地或接+24V都不行。

网友A:
楼主是修变频器的专业户吧!

自己多想办法,天下不会总有免费的午餐!

网友B:
可以的,如果是两线制的风机,将检测线和接地线短接就行,当然板子上这两点也要短接的,结果就是风机不再会根据温度来判断转速而是上电就长转,其他没什么影响,完全可以这么做的。

获取更多帮助和支持,请登陆上海津信变频器有限公司网站 www.sinodrive.com 或 www.4008886560.com 。拨打上海津信变频器专业服务中心7/24技术支持热线400-888-6560,随时与我们联系。

楼主:
对:第五纪冰川 关于

楼主是修变频器的专业户吧!

自己多想办法,天下不会总有免费的午餐!

内容的回复:大哥,我哪是什么专业户啊,我刚学修变频器的,不过听别人这么讲过的。关于台达那三极管型号是A1451A,不知那基极电阻是多大的,请指教了

网友C:
风扇可以短,检测线对地短接就行,至于那个三极管相当于风扇电源的开关,把射极和集电极短接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