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啊,求助关于西门子S7300模拟量采集的问题

楼主(2011-07-25):
我现在用西门子S7300做了一套程序,主机选用的是313-2DB带了3个模拟量采集模块1KF02 还有3个数字量输出模块,我这套程序一共用了18个模拟量输入,我的动作要求是,采集模拟量的数值和我的设定值进行比较,当模拟量的数值到达我的设定值的时候,PLC立刻置位或复位,由于OB35是中断性扫描,所以我把模拟量采集放到了主程序里面,现在出现的问题是我把18个模拟量都用上的话通过监控发现模拟量采集速度很慢,而且误差很大,比如我的设定值是20000而当它动作后的模拟量值已经溢出了,后来我把17个模拟量通道屏蔽了只留下一个通道,这次达到了我的设计要求,可是这只能控制一个设备,离我们的目标很远,在这请教各位老师帮忙想想办法,看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帮我解决这个事情,小弟在此谢过了,

                                                       小弟的QQ是38732785  邮箱是hrkjzhi@126.com

网友A:
放在OB35 中采集 一点 影响读没有 (100ms执行一次)

网友B:
主程序一样的是扫描的呀!

18个通道时扫描周期能到多少?外部模拟信号是什么?如果外部信号变化太快,扫描周期跟不上根本就无法控制。

网友C:
销售西门子6ES5系列
给力的技术
给力的服务
欢迎大家沟通合作。
电话:15926666300
QQ:710061599

网友D:
模拟量都采集的是什么信号?

楼主:
   外部信号是4-20MA 我程序做在OB35里面了 把OB35的扫描中断周期设置成了15 MS 因为的要求的控制精度很高,模拟量的变化也很快,误差不能超过40毫秒,我现在改用了模拟量模块,7KF02效果改善了很多,7KF02的数据转换和采集时间是2.5毫秒,比1KF02的采集速度快很多,不过我还没有整机运转起来看看,希望没问题吧,各位大侠不知道还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帮小弟在出出主意,小弟谢了

网友E(2011-09-01):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要放到OB35里,18路模拟量很大吗?直接放在主程序里就行了

网友F:
这类高速测控要求用PLC来处理有点勉强吧,要想精度高,用专用的高速模拟采集板卡加计算机软件分析。

网友G:
程序别放OB35里,OB35本身就是间隔时间扫描的,放在这里,当然处理速度慢啊,程序放在OB1里就可以了,硬件方面尽量采用位高的模块。其他没有啥花样的,就这2点。QQ878582905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现在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H(2011-12-16):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现在问题已经解决

能把你解决的方法说出来吗?

网友I:
采用高分辨率的模块然后放在OB1里面

网友J:
可以取平均值,把采样放到子程序种,每次周期采一次样,然后取平均值,这样可以增加精度

网友K:
帮你顶高点,不知现在做好没有?

网友L:
把解决方法大家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