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FX1N写不进程序???

楼主(2011-07-25):
  小弟有FX1N-60MT一台;今天调试,发现没有任何输出,再看PLC——“RUN"不亮,"ERR"闪烁报警。  我检查外部接线,没有问题(之前曾正常工作过几天) 于是我决定重新灌下程序,结果悲剧了——程序灌不进,提示“发生驱动器名的错误”,代码为“ES:018022d"。清空内存,"ERR"仍然闪烁;写程序后,虽然没写进,"ERR"却不闪烁了,之后拨动运行开关又成老样子了。。。 我现在想问:这个“驱动器名错误”是神马玩意儿?  是硬件错误还是什么? 是哪儿坏了?     之后我再细看PLC,发现了个怪现象:x20~x27这8个输入点不输入端有没有接通,PLC上的输入指示灯20~27都不亮,其他点正常。。。

网友A:
发生错误的时候,错误代码是什么?

楼主:
PLC诊断显示无错 就是写入程序的时候显示上文的错误。

网友B:
你程序里面是否有步进指令,如果有应该是步进指令出错。我以前也碰到过

楼主:
没有步进指令,程序没问题   现在换了个PLC,OK了  我想是硬件问题吧,但是硬件哪里坏了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