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
ATV71报警 obf 怎么处理呀?

楼主(2011-07-25):
我厂这台变频器不知今天怎么回事报警obf跳停了,断电复位后又开起来了两分钟后再次跳停还是这个报警,连续跳了3次,后来就没事了,请问朋友们这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A:
是OPF吧 ,这个需要调节参数FLT菜单中的OPF设成NO

网友B(2011-10-07):
变频器多大的?带的负载又是多大呢?

网友C:
大家如果在施耐德变频器使用上有疑难问题的话,可以参考这本书《施耐德变频器的应用》,此书于11年10月出版,
作者邢建中 ,此书在各大网上书店(如当当网,淘宝网,中国图书网,中国科技金书网,卓越网)和各地大的书店都有。